C51中的关键字

楼主:
关键a continue ;程序语句 ;转向下一次循环 default ;程序语句 ;Switch语句中的失败选择项 do ;程序语句 ;构成do..while循环结构 double ;数据类型说明 ;双精度浮点数 else ;程序语句 ;构成if..else选择结构 enum ;数据类型说明 ;枚举 extern ;存储种类说明 ;在其他程序模块中说明了的全局变量 flost ;数据类型说明 ;单精度浮点数 for ;程序语句 ;构成for循环结构 goto ;程序语句 ;构成goto转移结构 if ;程序语句 ;构成if..else选择结构 int ;数据类型说明 ;基本整型数 long ;数据类型说明 ;长整型数 register ;存储种类说明 ;使用CPU内部寄存的变量 return ;程序语句 ;函数返回 short ;数据类型说明 ;短整型数 signed ;数据类型说明 ;有符号数,二进制数据的最高位为符号位 sizeof ;运算符 ;计算表达式或数据类型的字节数 static ;存储种类说明 ;静态变量 struct ;数据类型说明 ;结构类型数据 swicth ;程序语句 ;构成switch选择结构 typedef ;数据类型说明 ;重新进行数据类型定义 union ;数据类型说明 ;联合类型数据 unsigned ;数据类型说明 ;无符号数数据 void ;数据类型说明 ;无类型数据 volatile ;数据类型说明 ;该变量在程序执行中可被隐含地改变 while ;程序语句 ;构成while和do..while循环结构 附表1-1 ANSIC标准关键字 关键字 ;用 途 ;说 明 bit ;位标量声明 ;声明一个位标量或位类型的函数 sbit ;位标量声明 ;声明一个可位寻址变量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声明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16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声明一个16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data ;存储器类型说明 ;直接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bdata ;存储器类型说明 ;可位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idata ;存储器类型说明 ;间接寻址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pdata ;存储器类型说明 ;分页寻址的外部数据存储器 xdata ;存储器类型说明 ;外部数据存储器 code ;存储器类型说明 ;程序存储器 interrupt ;中断函数说明 ;定义一个中断函数 reentrant ;再入函数说明 ;定义一个再入函数 using ;寄存器组定义 ;定义芯片的工作寄存器 附表1-2 C51编译器的扩展关键字 附录二 AT89C51特殊功能寄存器列表(适用于同一架构的芯片) 符 号 ;地 址 ;注 释 *ACC ;E0H ;累加器 *B ;F0H ;乘法寄存器 *PSW ;D0H ;程序状态字 SP ;81H ;堆栈指针 DPL ;82H ;数据存储器指针低8位 DPH ;83H ;数据存储器指针高8位 *IE ;A8H ;中断允许控制器 *IP ;D8H ;中断优先控制器 *P0 ;80H ;端口0 *P1 ;90H ;端口1 *P2 ;A0H ;端口2 *P3 ;B0H ;端口3 PCON ;87H ;电源控制及波特率选择 *SCON ;98H ;串行口控制器 SBUF ;99H ;串行数据缓冲器 *TCON ;88H ;定时器控制 TMOD ;89H ;定时器方式选择 TL0 ;8AH ;定时器0低8位 TL1 ;8BH ;定时器1低8位 TH0 ;8CH ;定时器0低8位 TH1 ;8DH ;定时器1高8位 带*号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都是可以位寻址的寄

网友:
这里真好!

这里真是学习的好地方!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