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断函数的介绍 需要的请摘录

楼主:
C51编译器允许用c51创建中断服务程序,大家仅仅需要关心中断号和寄存器组的选择就可以了。编译器自动产生中断向量和程序的入栈及出栈代码。在函数声明时包括interrupt,将把所声明的函数定义为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另外,可以用using定义此中断服务程序所使用的寄存器组。 中断函数的定义 中断函数定义的格式为: 函数类型 函数名 interrupt n using n 其中: Interrupt后面的n是中断号。 关键字using后面的n是所选择的寄存器组,取值范围是0-3. 定义中断函数时,using是一个选项,可以省略不用。如果不用则由编译器选择一个寄存器组作为绝对寄存器组。 8051的中断过程通过使用interrupt关键字和中断号来实现,中断号告诉编译器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中断号对应着IE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换句话说,IE寄存器中的0位对应着外部中断0,相应的外部中断0的中断号是0. IE寄存器中的使能位与外部中断对应关系: 中断号 中断源 0 外部中断0 1 定时器0 2 外部中断1 3 定时器1中断 4 串行口中断 5 定时器2中断 使用中断函数时要注意的问题: 1. 在设计中断时,要注意的是哪些功能应该放在中断程序中,哪些功能应该放在主程序中。一般来说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做最少量的工作,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系统对中断的反应面更宽了,有些系统如果丢失中断或对中断反应太慢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这时有充足的时间等待中断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它可使中断服务程序的结构简单,不容易出错。 中断程序中放入的东西越多,他们之间越容易起冲突。简化中断服务程序意味着软件中将有更多的代码段,但可把这些都放入主程序中。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对系统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仔细考虑各中断之间的关系和每个中断执行的时间,特别要注意那些对同一个数据进行操作的ISR. 2. 中断函数不能传递参数。 3. 中断函数没有返回值。 4. 中断函数调用其他函数,则要保证使用相同的寄存器组,否则出错。 5. 中断函数使用浮点运算要保存浮点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
很好。啊

9很实用的哦。。很需要啊。

网友:
好像帖子东西不够详细啊

网友:
还没有说到点上

网友:
中断  定时器  是真正的很有用啊

网友:
确实。。。中断很重要!有时还会用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说完了。
当然还有更多的使用上的细节,不过那个是要具体遇到问题才会也才需要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