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故障,显示转速表的地方,显示PF

楼主(2008-04-08):
变频器出现故障,显示转速表的地方,显示PF
变频器突然出现的故障,不知怎么回事,只有本来显示转速表的地方,显示出了PF字样,这是那个地方的毛病啊,应该怎么解决,请专家帮忙解决。
变频器
转速表

网友A:
由于不知道型号,只能估计罢了:PF很可能“电源故障”的简称(Poewer Failure),应该是指内部控制电路的电源异常吧。变频器内部逆变控制晶闸管导通的触发电路,调节规律的实现电路等都需要直流电稳压电源,电源故障,则整个变频器不能工作,故障指示类型就显示“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