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各种类型的毕业设计

楼主:
指导各种类型的毕业设计工作,论文,专业大图,实物; 电气,电信,电力电子,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毕业设计; QQ:215501128 论坛网站:http://dianzi.5d6d.com 欢迎有需要的同学洽谈。 毕业设计方面的问题,可回帖提出,或发帖讨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本人指导的部分毕业设计题目

单片机控制的SPWM异步电动机控制系统 摘要: 本文以新型的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ATmega128为控制核心器件,采用软件调制产生SPWM波作为驱动信号,设计了一个双闭环控制的SPWM变频调速系统。 采用交—直—交整流逆变的方案,以IGBT作为逆变环节的功率器件,驱动电路采用了IR2110驱动芯片,并针对其不能产生负压的缺点设计了负压电路。 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本文还对泵升电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决,在主回路中设计了EMI,软启动,直流侧保护等抗干扰和保护电路,并对提高系统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单片机控制掘进机电控系统的设计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对地下巷道施工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掘进机在地下工程和采矿工程中大量使用,使得掘进机向智能化与无人化方向发展成了一大趋势。 本文首先对S100掘进机单片机电控系统作出的总体工作分析,并设计了S100掘进机电控系统的总体结构框架。主要对单片机控制和保护的两个方面,着重阐述了如何把利用单片机控制掘进机的工作以及对整个电控系统进行保护从而而实现对掘进机的自动控制和截割控制。此基础上设计了系统工作的状态流程和掘进流程、硬件和软件系统的结构体系以及系统的几个控制回路。 单片机选用80C51,它是MCS-51系列单片机中最基本的产品,它采用INTEL公司可靠的CHMOS工艺技术制造的高性能8位单片机,属于标准的MCS-51的HCMO 电导加热控制器设计 摘要: 电导加热控制是一种电加热,使用单片机进行实时控制,从而控制加热温度的技术。它涉及温度传感技术,数据传输技术和单片机技术等多个领域。 采用特殊工艺制造的高效率加热器,其电热转换效率可高达100%,热能利用率为98%。加热器应用范围广,它可分为民用型,商用型及军用型。 本文详细介绍了如何设计电导加热控制器,介绍了相关的传感技术和单片机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前景。电导加热控制器主要由温度传感器和单片机控制电路两大部分组成。温度传感器用于对加热温度的测量和采集,单片机则实现实时控制。 基于AVR单片机的应急电源控制器的设计 恒压供水监控系统设计 数字人体心率检测仪的设计 单片机控制的街区霓虹灯管理模拟系统设计与实现 高速公路多车道车辆智能计数系统的设计 基于模糊控制理论的液体点滴速度监控系统 办公自动化(OA)管理信息系统 [ 本帖最后由 adqin 于 2008-4-8 16:47 编辑 ]

网友:
模糊水温控制

我要做一个基于模糊理论的水温控制系统,请问下模糊算法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对了,我邮箱是pengchhui@126.com,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关于A/D前的信号整理

  楼主好,我要做的是基于DSP的电参数测量的设计,对电压电流信号采集后,在送A/D前一般要经过放大和滤波,A/D后送DSP计算出电压电流植,我想问一下它用什么算法实现.我还有疑问,如果采集的信号经放大再A/D会不会造成实际电压电流值的测量不准?滤波会不会造成对线路中谐波含量测量的不准确?还有信号放大电路的选择,是用一般集成运放还是可编程运放,原理 具体怎么实现?小弟刚接触DSP望高手多多指教!   感激!

网友:
急求~谢谢

数字显示储存仪:测量力为0~9999,能储存4000个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帮我看以下我的毕业设计(谢谢),给我指点以下;
                      数字显示存储仪
1.设计课题简介;
      随着测试技术的发展,许多远程测试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如输汽,输油管道内的流体参数的测试,河提大坝的受力状况的测试等。对这些物理量参数要时刻进行测量监视,并且需要存储测量值,以供日后分析用。智能显示存储仪就是把传统的二次仪表与记录仪有机的结合起立,既能实时显示测量值,有可记录测量值。它采用微处理器技术,把二线制模拟式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及显示。
2.   系统技术指标要求;
     (1)被测对象;      河提大坝的压力
     (2)输入规格;      电压:0~5V
                                           电流:4~20mA
         (3)测量压力范围;  小于等于9999
        (4)测量精度;     0.2级。
3.系统应用具有的功能;
(1)能将传感器输出的4~20mA或0~5V工业标准信号转换成相应的传感器测量物理量值,并对测量时间和测量值进行存储,要求至少存储4000个数据。
(2)当超出极限时,应发出报警信号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