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红外摄像机的距离?

楼主:
怎么测试红外摄像机的距离? 大家谈谈怎么测试厂家所说的红外距离?

网友:
连上监视器实测吧,以视觉为参考。专用仪器恐怕太贵

网友:
两个简便的方法

“红外摄像机的距离”?是不是指被观测目的物到摄像机的距离。以下按照这个理解,出两个实用的方法:
第一:环境是已知的,可以固定若干参考点位,对比估算;
第二:利用变焦功能,推拉看变动,根据被观测物的成像尺寸进行估算。
这是作安保必须进行的基本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