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传输技术方案的选择

楼主:
视频监控传输技术方案的选择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视频监控技术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系统应用的不断推广,相应的有关技术也处于不断的淘汰更新的过程之中。在视频监控系统的初期,人们利用同轴电缆进行视频信号的传输,在监控中心采用画面分割器、小型矩阵等设备来搭建系统,由于同轴电缆传输模拟视频信号受距离的限制,即使在利用放大器进行中继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构建的系统一般为覆盖方圆几百米的小型监控系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视频监控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在视频传输领域的应用,采用光端机将视频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利用光纤进行传输的方式使得视频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得到了很大的延伸,由于光纤传输的众多优势以及系统建设成本的持续下降,采用光纤传输的方案成为建设大型视频监控系统的主流传输方案。在视频光端机不断发展的同时,互联网技术开始兴起并逐渐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由于互联网商用非常的成熟,覆盖范围广泛,利用网络进行视频图像高质量的传输成为众多网络硬件、软件厂商的努力方向。 到目前为止,利用互联网进行可视及时通信已经成为现实,但是由于监控行业的专业性,由于监控用户对于画面质量、控制性能的高要求,使得这种方案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在监控领域表现出勃勃生机,却难以在中高端市场对上一种方案形成冲击。在监控系统中,监控图象的传输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选择何种介质和设备传送图象和其它控制信号将直接关系到监控系统的质量和可靠性。在监控系统中用来传输图象信号的介质主要有同轴电缆、双绞线和光纤,传输设备以及传输网络的构建模式的非常众多。要组建一个高质量的监控网络,就必须根据系统的规模、覆盖范围等要求,结合各种传输系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案构建传输网络。 下面我们首先分析采用各种传输介质进行视频信号传输的特点: 一、同轴电缆 图象传输最初采用的是同轴电缆,由于同轴电缆具有价格较便宜、铺设较方便的优点,一般在小范围的监控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利用同轴电缆传输视频信号由于信号衰减的原因,使得信号的传输距离有限,因此同轴电缆只适合于近距离传输图象信号,当传输距离达到200米左右时,图象质量将会明显下降,特别是色彩变得暗淡,有失真感。在工程实际中,为了延长传输距离,要使用同轴放大器。同轴放大器对视频信号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并且还能通过均衡调整对不同频率成分分别进行不同大小的补偿,以使接收端输出的视频信号失真尽量小。但是,同轴放大器并不能无限制级联,一般在一个点到点系统中同轴放大器最多只能级联2到3个,否则无法保证视频传输质量,并且调整起来也很困难。因此,在监控系统中使用同轴电缆时,为了保证有较好的图象质量,一般将传输距离范围限制在四、五百米左右。另外,同轴电缆在监控系统中传输图象信号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1)、同轴电缆本身受气候变化影响大,气候不好图象质量受到一定影响; 2)、同轴电缆较粗,在密集监控应用时布线不太方便; 3)、同轴电缆一般只能传视频信号,如果系统中需要同时传输控制数据、音频等信号时,则需要另外布线或增加设备; 4)、同轴电缆抗干扰能力有限,无法应用于强干扰环境; 5)、同轴放大器还存在着调整困难的缺点。 二、双绞线和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 由于传统的同轴电缆监控系统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传输距离受到限制,所以寻求一种经济、传输质量高、传输距离远的解决方案十分必要。早期,在传输距离超过五、六百米的监控系统中一般使用多模光纤和多模光端机,这虽然解决了远距离传输的问题,但是系统造价增加了很多,并且光纤的施工复杂,需要专业人员和专用设备。所以,对这种距离不是太远的监控系统而言,使用光纤和光端机还是显得不够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通过使用此种设备,可以将双绞线应用于监控图象传输,它较好地解决了上面的难题。其实,双绞线的使用由来已久,电话传输使用的就是双绞线,在很多工业控制系统中和干扰较大的场所以及远距离传输中都使用了双绞线,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局域网也主要采用双绞线。双绞线之所以使用如此广泛,是因为它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布线容易、价格低廉等许多优点。由于双绞线对信号也存在着较大的衰减,所以传输距离远时,信号的频率不能太高,比如传输高速信号的以太网用双绞线只能限制在100m以内。对于视频信号而言,带宽达到6MHz,如果直接在双绞线内传输,也会衰减很大。因此,视频信号在双绞线上要实现远距离传输,除需要将非平衡传输信号转换为适合双绞线传输的平衡传输信号以外,还须进行放大和补偿,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就是完成这些功能。加上一对双绞线视频收发设备后,可以将图象传输到1至2km,如果采用中继方式,还可以增加传输距离。双绞线和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价格都很便宜,在距离增加时其造价与同轴电缆相比低了许多。所以,在中距离的监控系统中用双绞线进行传输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光纤和光端机 光纤自问世以来,由于其多方面的优势,迅速在通信领域引发了一场关于传输线路的革命,利用光纤进行信号传输的优势体现在: 1、带宽大,可传输的信号容量大; 2、衰减小,可远距离传输; 3、抗干扰性强,不受电磁场干扰; 4、不燃烧、不导电,可用于各种危险环境; 5、体积小、重量轻; 6、保密性强。 光纤和光端机应用在监控领域里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传输距离,二是环境干扰。由于双绞线和同轴电缆都是以电信号的方式进行信号传输,传输距离受到信号衰减、失真等因素的影响,仅仅适用于短距离、小范围内的视频监控系统。如果需要传输数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距离的图象信号则需要采用光纤传输方式;另外,对一些超强干扰场所,为了不受环境干扰影响,也可以采用光纤传输的方式。光纤分为多模光纤和单模光纤两种。多模光纤由于色散和衰耗较大,其最大传输距离一般不能超过5Km,然而随着单模光纤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目前除了先前已经铺好了多模光纤的地方外,在新建的工程中一般不再使用多模光纤,而主要使用单模光纤。光纤中传输监控信号要使用光端机,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实现电-光和光-电转换。光端机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模拟光端机 90年代初,以视频传输为主要业务的模拟光端机进入中国市场,此时,市场上主要是1路视频(加数据)、2路视频(加数据)、4路视频(加数据)、8路视频(加数据)等几种较简单的产品系列。应用领域主要几种在公安、交警、市政等资金情况较好、对视频业务有迫切需求以及有较高品质要求的行业。模拟光端机采用了PFM调制技术实时传输图象信号。发射端将模拟视频信号先进行PFM调制后,再进行电-光转换,光信号传到接收端后,进行光-电转换,然后进行PFM解调,恢复出视频信号。由于采用了PFM调制技术,其传输距离很容易就能达到30 Km左右。然而由于采用模拟信号传输技术,信号在远距离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失真等非线性效应导致其传输距离和容量受到严重的限制,而且模拟光端机业务类型相对比较单一。 2)数字光端机 由于数字传输技术与模拟技术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正如数字技术在许多领域取代了模拟技术一样,数字光端机也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模拟光端机,从而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地位。数字视频光端机一般以非压缩数字信号的方式进行视频信号的传输,其原理就是将模拟视频信号进行A/D变换后和音频、数据等信号进行复接,再通过光纤传输。它用高的数据速率来保证视频信号的传输质量和实时性,由于光纤的带宽非常大,完全可以支持高带宽的视频信号传输。非压缩数字图象光端机能提供很好的图象传输质量,达到了广播级的传输质量,并且图象传输是全实时的。由于采用数字化技术,在设备中可以利用已经很成熟的通信技术比如复接技术、光收发技术等,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也降低了成本。目前国内能够提供视频光端机的厂家很多,其产品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基本原理及结构大同小异。随着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特别是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多个城市建设社会治安监控系统的目标的提出,原来仅仅局限于单一部门、单一行业的中小规模的视频监控系统已经难以满足需求,这样的系统囊括了成千上万个监控点、覆盖整个城域范围,在建设这种超大规模的视频监控系统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视频、控制信号高质量、远距离的传输成为了影响系统成败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光端机的发展必然会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超大容量 光纤从理论上来讲提供了无限的传输带宽,在视频监控系统中,其利用率是很低的。传统的光端机最多能够提供八路视频信号的传输通道,在特殊情况下有少量的系统需要16路或者32路视频传输通道。可以想象,无论是采用波分复用技术还是采用更高带宽的光器件,如何在一条光纤上传输更多路数的视频一定会成为光端机的一个发展方向。 2)多业务传输 目前市面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复用光端机,除了可以传输视频信号外,还可以传输音频、数据、电话、控制等信号。然而这样的光端机需要定制,且业务传输类型还是比较单一。 3)多种传输模式 光端机提供点对点的信号传输模式,一般一对光端机需要提供一条光纤进行传输。利用波分复用技术或时分技术可以实现视频信号的总线式传输,然而前者会极大的提高系统建设成本,后者总线传输的容量十分有限。目前市面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自愈环网光端机,其按照环形的方式组建传输网络,信号按照双向传输,采用这种方式构建的传输网络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光纤的断裂不会影响信号的传输,可是价格相对较高。 4)具备交换功能 传统的光端机仅仅具备传输功能,视频信号的交换在监控中心利用视频矩阵实现。在超大规模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中,采用这种方式会带来众多问题。把传输与交换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形成全数字的传输、交换系统对于改善系统的性能,简化系统结构意义重大。 5)智能化 光端机的智能化主要体现在其可管理性方面,传统的光端机一般不具备网管功能,在中小型视频监控系统中,由于系统规模不大,设备不多,系统的管理及维护工作相对比较简单,然而在大规模的视频监控系统中,具备网管功能的光端机会给用户在管理和维护方面带来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