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电调谐高频头调谐电路替代问题

楼主(2008-04-10):
电视机电调谐高频头调谐电路替代问题
本人有旧电视机,就是原来的调谐电路由于年代久远,调谐电压不稳定,后来把原来的电位器去掉,采用一个音量电位器替代,开始好用可是用不了多久就又变的电压不稳定,有没有更好的电路代替该电位器?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旧电视机
机电
高频头
电位器

楼主:
可不可以用可调电源稳压电路来代替?不知道电压够不够稳定

网友A:
不清楚高频头调谐电路的原理
有图的话或许还好点…… 建议不妨去矿坛问问,那边的人玩这个在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