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视接地的常见问题

楼主:
 监控电视的接地问题 图像信息系统的接地问题与一般供电和防雷接地有所不同。电视的视频信号通常用1Vp-p值的电平传输,其阻抗为75Ω,视频电缆的屏蔽网层与系统地相接。系统地主要是用来防止电气干扰和提供一个稳定的基准电位。接地,通常指电气设备和地之间组成的电气连接,并使电荷通过地的部分称作接地。接地常用的参数指标有: 接地电阻指的是接地体本身的电阻、接地体与土壤间的接触电阻、接地体附近的土壤电阻、接地体至电气设备间连接导体的电阻等。在中等土壤电阻率的土壤情况下,一般是离接地体20m,如图可以看出,在20m处的电位只有所加电压最大值的2%,一般可以认为是零电位点。 土壤电阻率——土壤电阻率常常也叫做电阻系数。其用符号ρ表示,单位是欧?米,实用单位是欧?厘米。土壤电阻率数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土壤在不同条件下的电阻率都是不同的。如表所示。接地作用和各种接地电阻的要求,一般分为四种情况: 土壤类别粘土一般土壤黄土砂质土壤砂石层干性混凝土 a.工作接地电路利用大地作回路,起着工作回路的作用。工作接地一般不利用其他自然接地体,例如金属上下水管、暖气管、煤气管、建筑物构架等。工作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4Ω。 b.保护接地为了人生和设备的安全,利用大地建立统一的参考电位。保护接地引线必须是专用的,而且都是单独地从保护接地母线直接引出。保护接地电阻值要求小于等于10Ω。 c.防雷接地为了人和物的安全,防止雷电流的危害。各类防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一般应根据落雷时的反击条件来决定。防雷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10Ω。 静电接地为了防止静电引起的灾害,把管道或设备进行接地。防静电接地要求在洁净干燥的环境中,所有设备外壳及室内设施必须均与PE线多点可靠连接。防静电接地电阻要求应小于等于100Ω。还有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4Ω;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4Ω;建筑物防雷装置散流电阻、供配电系统强弱电接地共用时,其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1Ω;系统工艺地电阻值应小于等0.4Ω。运动场馆中的图像信息接地系统应为一独立系统,不能与电力系统的地网、防雷地网、建筑物基础,以及发射和接收天线的接地网等相连。因此,系统在选择埋设接地体的场地、开挖地沟、以及在铺设接地体时就要特别注意,防止与这些地网的的金属导体碰触,以免影响使用效果。所以,在视频信号传输时,无论是利用电缆还是光缆,无论是采用有线还是微波传输信号,无论是传输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系统的接地都是非常重要的 [ 本帖最后由 绿草 于 2008-4-10 10: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