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的分类

楼主:
镜头的分类 一、镜头的分类 按外形功能分、按尺寸大小分、按光圈分、按变焦类型分、按焦距长矩分: *球面镜头1”25mm自动光圈电动变焦、长焦距镜头女非球面镜头1/2”3mm手动光圈手动变焦标准镜头 *针孔镜头1/3” 8.5mm固定光圈固定焦距广角镜头 *鱼眼镜头2/3”17mm (1)以镜头安装分类 所有的摄象机镜头均是螺纹口的,ccd摄象机的镜头安装有两种工业标准,即c安装座和cs安装座。两者螺纹部分相同,但两者从镜头到感光表面的距离不同。 c安装座:从镜头安装基准面到焦点的距离是17.526mm。 c s安装座:特种c安装,此时应将摄象机前部的垫圈取下再安装镜头。其镜头安装基准面到焦点的距离是12.5mm。如果要将一个c安装座镜头安装到一个c s安装座摄象机上时,则需要使用镜头转换器。 (2)以摄象机镜头规格分类 摄像机镜头规格应视摄象机的c c d尺寸而定,两者应相对应。 即: *摄像机的c c d靶面大小为1/2英寸时,镜头应选1/2英寸。 *摄像机的c cd靶面大小为1/3英寸时,镜头应选1/3英寸。 *摄像机的c c d靶面大小为1/4英寸时,镜头应选1/4英寸。 如果镜头尺寸与摄像机c c d靶面尺寸不一致时,观察角度将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者发生画面在焦点以外等问题。 (3)以镜头光圈分类 镜头有手动光圈(manual iris)和自动光圈(autoiris)之分,配合摄像机使用,手动光圈镜头适合于亮度不变的应用场合,自动光圈镜头因亮度变更时其光圈亦作自动调整,故适用亮度变化的场合。自动光圈镜头有两类:一类是将一个视频信号及电源从摄像机输送到透镜来控制镜头上的光圈,称为视频输入型,另一类则利用摄像机上的直流电压来直接控制光圈,称为d c输入型。 自动光圈镜头上的a l c(自动镜头控制)调整用于设定测光系统,可以整个画面的平均亮度,也可以画面中最亮部分(峰值)来设定基准信号强度,供给自动光圈调整使用。一般而言,a l c已在出厂时经过设定,可不作调整,但是对于拍摄景物中包含有一个亮度极高的目标时,明亮目标物之影像可能会造成“白电平削波”现象,而使得全部屏幕变成白色,此时可以调节a l c来变换画面。 另外,自动光圈镜头装有光圈环,转动光圈环时,通过镜头的光通量会发生变化,光通量即光圈,一般用f表示,其取值为镜头焦距与镜头通光口径之比,即: f=f(焦距)/d(镜头实际有效口径), f值越小,则光圈越大。 采用自动光圈镜头,对于下列应用情况是理想的选择,它们是:在诸如太阳光直射等非常亮的情况下,用自动光圈镜头可有较宽的动态范围。 要求在整个视野有良好的聚焦时,用自动光圈镜头有比固定光圈镜头更大的景深。 要求在亮光上因光信号导致的模糊最小时,应使用自动光圈镜头。 (4)以镜头的视场大小分类 标准镜头:视角3 0度左右,在1/2英寸ccd摄象机中,标准镜头焦距定为1 2 mm,在1/3英寸c cd摄像机中,标准镜头焦距定为8 mm。 广角镜头:视角9 0度以上,焦距可小于几毫米,可提供较宽广的视景。 远摄镜头:视角2 0度以内,焦距可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此镜头可在远距离情况下将拍摄的物体影响放大,但使观察范围变小。 变倍镜头(zoom lens):也称为伸缩镜头,有手动变倍镜头和电动变倍镜头两类。 可变焦点镜头(vari—focus lens):它介于标准镜头与广角镜头之间,焦距连续可变,即可将远距离物体放大,同时又可提供一个宽广视景,使监视范围增加。变焦镜头可通过设置 自动聚焦于最小焦距和最大焦距两个位置,但是从最小焦距到最大焦距之间的聚焦,则需通过手动聚焦实现。 针孔镜头:镜头直径几毫米,可隐蔽安装。 (5)从镜头焦距上分 短焦距镜头:因入射角较宽,可提供一个较宽广的视野。 中焦距镜头:标准镜头,焦距的长度视c c d的尺寸而定。 长焦距镜头:因入射角较狭窄,故仅能提供狭窄视景,适用于长距离监视。 变焦距镜头:通常为电动式,可作广角、标准或远望等镜头使用。 原文地址:http://www.dvsbbs.com/dispbbs.asp?boardid=6&Id=14612&page [ 本帖最后由 绿草 于 2008-4-11 10:2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