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个关于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进度汇报(转)

楼主: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有公布一些电路,代码。可以自己试试。不过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比较贵。 这东东是比较好玩。我见过实物。东莞有一个客户制作这个控制电路的。又安全,飞得又稳。 用来做航拍最好。。。 1 [ 本帖最后由 呱呱 于 2008-4-11 10:31 编辑 ]

网友:
整理一个关于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进度汇报

尺寸与重量又小到大排名吧: 11号选手: 重量 78.9克,对角轴直径:24.1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1号选手: 重量 78.9克,对角轴直径:24.1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1号选手: 重量 78.9克,对角轴直径:24.1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2号选手: 重量 155.7克,对角轴直径:34.0cm.(电机直径12mm,高30mm) 2号选手: 重量 155.7克,对角轴直径:34.0cm.(电机直径12mm,高30mm) 2号选手: 重量 155.7克,对角轴直径:34.0cm.(电机直径12mm,高30mm) 3号选手: 重量 178克(不计电机与螺旋浆),对角轴直径:44.5cm. 3号选手: 重量 178克(不计电机与螺旋浆),对角轴直径:44.5cm.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网友:
整理一个关于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进度汇报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4号选手: 重量 126.7克,对角轴直径:44cm.(电机直径12mm,高26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 (电机直径25mm,高30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5号选手: 重量 430克,对角轴直径:43cm.(电机直径25mm,高30mm)

网友:
整理一个关于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进度汇报

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搞仿制工作,德国的MikroKopter无刷四轴感觉不错,而且作者公开无刷等大多数资料,以及保持更新的源代码,适合不同层次的朋友DIY

网友:
整理一个关于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进度汇报

竟然是使用 Atmel ATMEGA644 @ 20MHz (原文件名:SNAG-0004.jpg) 资料极为专业详细,适合学习与研究 (原文件名:SNAG-0005.jpg) 角速度传感器 (原文件名:SNAG-0006.jpg) (原文件名:SNAG-0007.jpg) 竟然提供了完整的电路图(局部) (原文件名:SNAG-0008.jpg) (原文件名:SNAG-0009.jpg) (原文件名:SNAG-0010.jpg) (原文件名:SNAG-0012.jpg) (原文件名:SNAG-0013.jpg)

网友:
整理一个关于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进度汇报

(原文件名:SNAG-0013.jpg) (原文件名:SNAG-0014.jpg) (原文件名:SNAG-0015.jpg) (原文件名:SNAG-0016.jpg) (原文件名:SNAG-0017.jpg) (原文件名:SNAG-0018.jpg) (原文件名:SNAG-0019.jpg) (原文件名:SNAG-0020.jpg) (原文件名:SNAG-0020.jpg) You need at least these components to build a MikroKopter: (需要以下物品,才能建造一只MikroKopter) FlightCtrl board 4x BrushlessCtrl boards (speed controllers) SerCon board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4x Brushless Motor (eg: Robbe ROXXY2824-34) Receiver (35Mhz) that offers the "multi" signal (muxed signal holding all channels) 6-channel Sender (35Mhz)+battery+charger (most used: Graupner MC12, MX12 which have extra switches) cristal-pair for both sender+receiver Frame material (most used: 10mm square Alu profile with 40 cm Motor-distance and 2x CenterPlate) 4x Propeller EPP1045: 2x clockwise-rotating, 2x counterclockwise-rotating (if possible order 10 pairs or more) (order at Lipoly.de or CNC-Modellsport.de). Alternative: X-Ufo (8") props for smaller MK's Prop-holders or Propsaver (fit for your Motor). NOTE: EPP1045 requires a 3mm shaft LiPo-Battery (if possible at least 2) LiPo-charger + balancer other small parts like fasteners, cables, connectors

网友:
高度关注!!!!密切追踪!!

网友:
酷毙了!!!

好棒啊,真想有一个

网友:
恩。不错啊!研究一下……

网友:
看不见图片: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