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之问????????

楼主:
小弟想学FPGA或CPLD,但不知选哪一个,各位师兄,师姐给点建议啊 假如想和单片机一起使用,FPGA或CPLD哪个更好? 假如想和DSP一起使用,哪个又更全程啊? 大家说说啊,小弟在此先谢了啊

网友:
两个基本差不多 单片机+cpld较多 dsp也可以 如果想做比较大一点的系统 可以选择fpga 其实都是可以的

网友:
差不多,建议先从CPLD学起,完了,FPGH很好上手

网友:
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网友:
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cpld程序编写好以后烧进片子后断电程序不会丢失,它属于一种大颗粒可编程逻辑器件!但是其可编程逻辑比较少!供电电源为5伏的比较多! fpga不同,程序烧进去后一断电就丢失,所以要用一个FLASH配置器件,其可编程逻辑相对cpld要多很多!一般是3.3伏电源供电,1.5伏内核供电! 如果要和单片机一起,首先考虑电源电压,如果逻辑单元用的比较少,就用cpld! 如果要用dsp一起,建议采用一块比较大容量的fpga,一来可以将dsp功能集成进去,这样就省掉了一块或多块dsp器件,基本上一块DSP器件的钱可以买到一块中等容量的FPGA了,二来可以采用并行运行,其速度或许会比dsp芯片快几倍或几十倍,当然,有些时候实现有些功能时也会比专业dsp器件慢,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 如果要做大系统,那就用FPGA 跑嵌入式系统,虽然没有ARM这么流行,但其外设可配置性及多处理器的可实现性要强过ARM,所以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差别不大,我先学的是fpga

网友:
当当

谢谢各位。。。。 。。。。。。

网友:
6楼  3q

网友:
回复 楼主:

dsp+fpga比较好!!!

网友: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学习FPGA,感觉FPGA的应用前景非常大!

网友:
我在学FPGA,呵呵

网友:
顶!大家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
应该先学习设计硬件电路,心中有电路,那么学习FPGA和CPLD也是易如反掌!

网友:
CPLD板子成本比较低,但是没有FPGA功能强大。初学者选FPGA或CPLD都是可以的,毕竟不跑系统什么的,仅仅是数字逻辑设计。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