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PCB板图上怎样加载网络标号?

楼主:
大家好,请问一下,在PROTEL99SE中,我要在现成的PCB图上加网络标号,各接点加载之后,我想把已连好的线都转换过来,也就是说,有物理连接的都转换成同样的网络标号(现成的PCB板图上没有网络标号)。有没有简单一些的方法?

网友:
两种方法:
一、画一幅原理图,导出netlist,在PCB图中导入。路径:Design----->Creatnetlist           切换到PCB文件,
Design----->Load Nets  ,然后UP就可以了
    如果有画好的原理图,直接导入就OK。
二、在PCB图中,打开Design------>Netlist Manager
                                选中Net Classes 中的 All Nets
                                在Nets IN Classes 中填加NETS
                                在PIN IN Nets 中填加PIN  就OK 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这个是要生成的啊. 如果没有时你就把那个都转了之后在加一次.

网友:
一般把焊点换成相同的标号好像是可以转换过来的,相同的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P ;P ;P net_lable

网友:
接点上都加载好了,也就是说,元器件上有网络标号了,但线上没有,我怎样把连线也加上网络标号呀?不然的话,经常会有错误标识。 再说明白一点吧,就是说我的电路有好多一样的部份,我想画好一部分之后,其它部份用拷贝功能,拷贝好之后,我再修改元器伯标号,再把原来生成的网络表加载进去,就省的画重复的电路了,又麻烦,又不美观,但这样做,元器件上可以加载网络标号,连线上不可以(。因拷贝后,连线默认是“无网络标号”,这样会出现很多错误信息,大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只能同一个物理连接修改网络,就是按S,物理连接,选择一个物理连接,再双击这个物理连接的一根线选择需要的网络,在批量处理里选已选择的。点确定就可以,过孔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网友:
谢谢大家,我会了。

网友:
如果你的网络比较多,就用另外一个法子,先把原PCB图的元件复制过来(只复制元件),再把网络表导好,再把原PCB的线路选择复制过来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只有GND敷铜(多边形)上的过孔不没有网络了。在全部选种没有网络的过孔改为GND就可以。

网友:
你会了

你会了就把他帖出来嘛,给其他人参考一下嘛 自己不能太独了哦

网友:
呵呵,抽时间整理一下啊。

网友:
我的观点

protel99se本身是没这个功能的,也可能我们目前没发现这个功能,我遇到这个情况一般是用powerpcb软件进行处理。方法是先把PROTEL的PCB文件转换成powerpcb能运行的格式,进行处理后,在转换回去。

网友: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抄版人员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抄版人员,正常的PCB电路板设计是 先画SCH原理图-----生成网络表----自动布局------自动或手动布线。
现在是如何在PCB电路中-------生成网络表------再自动转换成SCH原理图。

网友:
好像在netl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