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款高质量的家用报警器

楼主:
国内目前的社会治安真的让人心寒。年底了,入屋盗窃案件大幅上升。我这几天已经听说过超过20户的门被橇开盗窃。使用如下的简易工具,能在十数秒甚至几秒内打开95%的门锁。 目前市场上有些商品化的报警器,可以实现使用无线发射,通过电话与声音报警。但这类报警器,由于成本原因及国内的设计生产水平,我估计工作起来极不可靠。尤其是长年累月,很可能某一天坏了你也不知道。 既然警察保护不了我们。就让我们组织起来,DIY一款高度可靠的家用防盗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是: 1。不要使用固定电话报警,因为安装困难,并且容易被破坏。改用手机短信模块发送报警信号。这方面彩虹有经验 2。使用无线发射。PT2622/2722芯片已经能满足需要。 3。布防时,需要按下一个组密码,并且每个按键,在2秒时间内按下才有效。比如布防密码是5982。 解除密码也是四位。 这两组密码可以方便在让用户更换。 4。如果觉得使用无线发射方式仍不可靠,可以考虑使用指纹识别作为开关系统。 当然,指纹识别与主机之间的通信为了防止被无线复制,需要用可靠无泄露的方式与主机连接。(直接电线连接也行)。 5。感应器使用二种形式:门磁探测门被打开,直线发射的不可见光精密探测。 或者可考虑加入模糊探测的像人体感应灯的那类传感器。为了方便安装,也是使用无线发射与主机通信。 6。主机部分,我的想法是内置一只声音很大的警铃,大得可以让半条村的人听得见。 而且,使用不计成本的外壳结构,就算从10楼扔到地方,就算被盗贼扔到水里,就算被强力敲打, 仍能挺得住。 只要在5分钟内不被破坏,任何盗贼都会被吓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年学校中有一组同学毕业设计就是这个。 方案: 探测方式:门磁(干簧管)+红外(BIS0001) 报警方式:继电器触点输出(4A)+ 固定电话(MT8888) 另外:最大支持4分区布防,遥控器控制布防、撤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议加个震动传感器,水银开关应该就行,这样门在被撬开前就可以预警了,甚至还可以加一个语音模拟有人在家这样小偷自己就先闪了。 再有可以考虑在现有锁具上动动脑筋,比如外加一个东西布防时即使用自己的钥匙也打不开,必须撤防才能打开 至于说要实现抗暴力毁坏的功能我想不是专业公司设计外壳恐怕很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在另外网站看到的 单位同事家被盗 防盗门是卧进门框,向两边打入4个膨胀螺栓。 盗贼根本就没动锁,在4个膨胀螺栓的地方掏个洞(砖墙),把整个门端出来放在一边。。。。。。 警察说还没见过这么撬门的 这样的装了门磁估计也要玩完,还是用红外吧

网友:
是否能制作一个多区信号收集,并传送信号出去这样一个系统

感谢你的 方案!我们现在需要设计一套系统.用于社区弱势群体服务.将以前的固话求助改变一下,因为有很多低保户家里都没有安电话.
我想如此设计,即省钱又方便.
有谁愿意支助这个系统,请联系:028-81837079 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