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原理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忙讲解一下,不甚感激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new/桌面

网友:
请参考

见你"求教高人帮忙讲解以下电路"的帖子.

网友:
迟复为歉

在 xlzhang123 友的博客上有一个完全一样的电路,对此作了些简单的讨论,原文Paste如下,请指教:

理解倍压电路的关键在"记忆"元件及其工作过程
倍压电路的理解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必须有对应的"记忆-储能"元件.
这里的关键之一在C111和DN102(右半部分)这是一个嵌位电路,它是提供负压的关键,也是左边15V(开路-轻载时为24V)输出的一部分.在开关管导通期间,以小时间常数充电至有12V;
第二个:在这个电路中作为续流开关的SD101将开关管[截止期间]的集电极C瞬间接地时.又以小时间常数在C110上充电约12V.
这样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对倍压电路来说就是串接的两个"电池"输入了,这就实现了倍压.

网友:
先想办法让两个电容与电源并联,再想办法让这两个电容串联,那么输出电压就是电源的两倍,3个电容就可以实现3倍。

网友:
还有一种升压电路是用电感升压,通常叫做DC-DC升压.
1.电感一端接电源,另外一端通过两个开关分别连在地和一个电容上.这两个开关的时序是互补的.
2.当接地开关导通时,电感两端就有电势差,电流开始从电源流向地,并且增大.此时连在电容上的开关是关断的.
3.当电感上的电流比较大的时候,突然关断接地的开关,并打开连接电容的开关.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会突然消失,这样电流就流向了电容.
4.反复很多个周期,电容上的电压就会逐渐升高.
5.通过其他外围电路来得到你想要的稳定电压.

网友:
我想看下,可是要钱啊,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