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画个!EDA或其他的!电气图!截图发我 !谢谢啊!XIONGYAQI@126.COM

楼主:
求高手帮忙画个!EDA或其他的!电气图!截图发我 !谢谢啊!XIONGYAQI@126.COM

网友:
你这不是有吗,eda画的,也只有手工画啦!!!

网友:
不就是一个自锁和互锁的电路吗?至于喊救命吗?你很庆幸不是我的徒弟,否者的话你可能已经不再神州大地上了?小子你还能干点什么?
电路里的元件的功用你还能表述清楚吗?
拉个清单顺次表述清楚,然后再提问好吗?
不要再丢人了好不好?
几年大学的时间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明白的话,还是到那个工厂找一个电工师傅当徒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