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为“嵌入式系统”正名,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楼主:
当我们被问到嵌入式系统时,我们总是手舞足蹈地进行描述,我们是嵌入式设计工程师和程序员,却不能非常清晰地说明我们具体所做的工作,很多情况下有些定义还是矛盾的,并且没有采用大多数人常用的词。看来确实应该找到一个能更贴切描述我们工作的词。 《无形的计算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说“我设计了看不见的计算机”,好像不太容易让人理解,解释“嵌入式” 有点像一个笑话:当你说完时,已经没有听众了。我们所需的是一个更贴切的术语,这种吃力而混乱的描述已经持续太久了,现在需要有人能想出更好的定义。 所以,写出你的高见吧,你的领域需要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理解“嵌入式”的一般含意是:精简的操作系统+特定的应用软件+微型可编程芯片为核心的硬件系统;也就是说,有一类高度集成化的微型芯片,满足某类特定应用的需要,可以便捷的构建出相应的硬件系统。而且,这类硬件系统上的软件设计,可以通过某种工具平台,将某种通用操作系统和实际应用程序融合在一起,生成有最精练操作系统的目标应用软件。由于这种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的特殊绑定关系,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操作系统支持下的软硬件系统或产品,称之为“嵌入式”,好象也没有什么不妥。因此,我认为: 1、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正名”的本质应该是对于“嵌入式”的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统一、简洁而又科学的定义或描述。而不应该是单单重新改个名字。 2、 为了使更多的人通俗的了解什么是“嵌入式系统”,是可以考虑起个别名,并能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比如说叫“超微电脑系统”。由于人们广泛的接受了“电脑”或“微机”的概念,你要说“我是搞电脑设计的”,不用过多解释,大家都大概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超微电脑系统”当然就可以非常通俗的解释为:这是“迷你型”专用“电脑”系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通讯、医疗、交通、家电等领域。如冰箱、彩电、空调、手机等等各类高档家用电器中都有这样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谓的嵌入式系统,个人认为就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特定功能来源于产品需求的精确定位,并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贯彻到硬件平台(包括核心控制器,外围控制器,各种存储媒介的尺寸,各种通信接口的带宽等),操作系统(实时的和非实时的,内核的大小等),中间件(通信,控制,管理,显示等应用型中间件),以及为特定应用设计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名不正则言不顺,古来如此。可是向非专业人士讲解专业问题,历来很头疼。有一个例外的例子。intel的奔腾芯片花了巨多的银子,很多民众也就懂了。其实嵌入式系统无论起什么名字都是一个阶段内专业外人士不是很好理解的。 这次神六上天直播,讲了很多高深的技术,我想很多人也明白了。或许以后的类似重大事件也会讲一些嵌入式系统的东西,或者那个业内大佬肯花银子在专业以外的媒体做广告,我等这些劳作之人的工作能为业界以外的人知道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嵌入式系统存在的理由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软硬件结合 2、硬件资源有限 3、成本敏感 4、实时响应 我只能想这么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早已经看到某些家电这样宣传自己的产品。说是内含高度智能化的“微电脑系统”。专业外人士估计很容易就理解其中的意思。 这个名字虽然没有描述到技术实质。但是却很好地表达了“嵌入式系统”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是“智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