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卡及硬盘录像机常见故障1

楼主:
压缩卡及硬盘录像机常见故障

在使用PC式的硬盘录像机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诸如死机等突发故障,对于平时工作正常的较新机子而言,其中大多数死机都是软件停止了响应造成的,只要强制关闭了这些停止响应的软件,硬盘录像机即可恢复正常工作,方法是先按住Ctrl和Alt键,再按Del键会出现"关闭程序"窗口,用鼠标选中标为"停止响应"的软件名称,按下"结束任务"按钮就可以了。如果死机过于严重,连"关闭程序"窗口都无法显示或者出现"蓝屏",那就只能再按组合键或复位键,重新启动硬盘录像机了。如果遇到以下情形,又怎么办呢?
一、遭遇停电
显示器,主机,音箱等会在一瞬间强行关闭。正在编写的文稿数据资料会丢失,如正在进行磁盘读写操作则还有可能产生坏道。停电的瞬间电压波动还会冲击硬盘录像机硬件的芯片,电路,电阻等。为免不测,装硬盘录像机时最好选配个品牌电源,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从电源上减小电压波动对硬件造成的不良影响。停电后,关闭所有电源,以防下次来电时显示器和ATX电源同时启动,这样会造成对硬件的不良损害。当您用WORD编辑文稿时,用上WORD的自动保存功能,如果停电的瞬间恰好是在对磁盘进行操作,下次开机不要在启动时跳过磁盘检测,以检测有无产生坏道。一旦发现坏道,则用NORTON,PQMAGIC等工具软件来修复或屏蔽坏道即可。另外,如经济许可,选配一个UPS为硬盘录像机提供断电保护。
二、电源陈旧
给硬盘录像机升级时,譬如加装上新买的高倍速光驱,由于转速较高,耗电也大,增加了电源的负载,也会出现死机或重启的现象。原有电源没有考虑到现在的硬盘、显卡和高倍速的光驱等耗电量,因此电源的输出功率并不是太高,再加上一些杂牌电源本身"缩水",不能提供足够的电量,当系统中的设备增多,功耗变大,劣质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急剧降低,最终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另外,电源插座接触不良,电压起伏过大还有可能导致硬盘等设备的损坏。可更换一个大功率的优质电源,这样可以给你的硬盘录像机提供最安全的保障。
三、自动关机
如今的主流主板对CPU有温度监控功能,一旦CPU温度过高,超过了主板BIOS中所设定的温度,主板就会自动切断电源,以保护相关硬件。另一方面,系统中的电源管理和病毒软件也会导致自动关机。上述突然关机现象如果经常发生,先确认CPU的散热是否正常。开机箱目测风扇叶片是否工作正常,再进入BIOS选项看风扇的转速和CPU的工作温度。如是风扇的问题,就对风扇进行相关的除尘维护或更换质量更好的风扇。如是电源老化或损坏,可以通过替换电源来确认,电源坏掉就换个新的,以防烧毁硬件。当然也可能是中毒,进入系统,从安装光盘中覆盖安装电源管理,再彻底查杀病毒。同时,要时刻更新杀毒软件病毒库,少用盗版碟,对不明邮件附件不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