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卡及硬盘录像机常见故障2

楼主:
四、系统故障
进不了系统,启动画面静止,或显示:The disk is error等有E文提示的诸多现象。比较常见的原因是系统文件被修改,破坏,或是加载了不正常的命令行。此外,硬盘的故障也是原因之一。首先要尝试能否进入安全模式,开机按F8键,选择启动菜单里的第三项:Safe model(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后,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和系统文件检查器来找寻故障,遇到有"!"号的可以检查再确定是否del或设置中断。也可以重装驱动程序,系统文件受损可以从安装文件恢复(可事先把WINDOWS的安装盘复制在硬盘里)。如果连安全模式都不能进入,就通过带启动的光盘或是软盘启动到DOS,在DOS下先杀毒并且用Dir检查C盘内的系统文件是否完整,必要时可通过系统软盘进行Sys C:,恢复相关的基本系统文件。如果C盘内没有发现文件,则惟有进行系统重装了。
五、系统当机
桌面被锁定或蓝屏,鼠标不能动,严重时连热启动(A LT + CTRL + DEL ) 都不行。除系统自身的BUG以及各软件间的兼容性问题外,也可能是同时运行过多程序导致进程阻塞,引发当机。当机有真假,按下Numlock 键,指示灯有变化者为假当机。假当可以同时按下ALT + CTRL + DEL 在出现的任务列表里选定程序名后标注没有响应的项,单击结束任务。真当则通过冷启动解决了。对于蓝屏,在按下ESC键无效后,按复位键。
六、开机黑屏
硬盘录像机的开机要先通过电源供电,再由主板的BIOS引导自检,而后再对CPU,内存,显卡,硬盘,光驱等进行检查,如果这中间哪一步出了问题,硬盘录像机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黑屏。首先确认显示器,主机电源等外部连线以及主机电源和主机电源接口的内部连线是否连接顺畅。显卡,内存由于使用时间过长,与空气中的粉尘长期接触,形成金手指上的氧化层会导致接触不良。用棉花蘸酒精擦拭金手指,待干后插回。此外,观察CPU是否工作正常,开机半分钟左右,用手触摸CPU风扇的散热片是否有温度。有温度,则CPU坏掉的可能性就可基本排除。没温度就整理一下CPU的插座,确保接触到位。这之后还没温度,就可能是CPU的问题了。
七、设备松动老化
设备移动过程中受到很大振动常常会使机器内部器件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硬盘录像机死机,所以移动硬盘录像机时应当避免剧烈振动。平常在发现死机时也可检查各插板是否松动,可拔出重新再插一下。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质量所致。应根据具体情况排除内存条接触故障,如重新拔插一下。如果是内存条质量存在问题,则需更换内存条才能解决问题。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死机。
八、硬件资源冲突
如主板主频和CPU主频不匹配,老主板超频时将外频定得太高,可能就不能保证运行的稳定性,因而导致频繁死机。这主要是由于兼容机各配件的匹配没有搞好,因此,最好是采用专业生产厂家提供的整机,切勿自行组装硬盘录像机。软、硬件不兼容,一些监控软件,在有的微机上有时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安装,其中可能就有软、硬件兼容方面的问题。有时声卡或显卡的设置有冲突,引起异常错误。此外,其它设备的中断、DMA或端口出现冲突的话,可能导致少数驱动程序产生异常,以致死机。解决的办法是以“安全模式”启动,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在驱动程序中产生异常错误的情况,可以修改注册表。选择“运行”,键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通过选单下的“查找”功能,找到并删除与驱动程序前缀字符串相关的所有“主键”和“键值”,重新启动。
九、零部件选用不当造成死机
少数人在给顾客组装硬盘录像机时,使用质量低劣的主板、内存,有的甚至出售冒牌主板和旧的CPU、内存,这样就会使机器在运行时很不稳定,发生死机也就在所难免。内存容量越大越好,至少大于硬盘容量的0、5%~1%。如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就应该换上容量尽可能大的内存条。或在原有的内存上再添加上新的内存条。 由于CPU超频提高了CPU的工作频率,同时,也可能使其性能变得不稳定。究其原因,CPU在内存中存取数据的速度本来就快于内存与硬盘交换数据的速度,超频使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加剧了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所需数据的情况,这样就会出现“异常错误”。解决的办法比较简单,就是要让CPU回到正常的频率上。另外对于不支持UDMA 66/100的主板,应注意CMOS中硬盘运行方式的设定

原文地址:http://www.dvsbbs.com/dispbbs.asp?boardid=6&Id=1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