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式硬盘录像机死机全接触(一)

楼主:
PC式硬盘录像机死机全接触
在使用PC式的硬盘录像机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诸如死机等突发故障,对于平时工作正常的较新机子而言,其中大多数死机都是软件停止了响应造成的,只要强制关闭了这些停止响应的软件,电脑即可恢复正常工作,方法是先按住Ctrl和Alt键,再按Del键会出现"关闭程序"窗口,用鼠标选中标为"停止响应"的软件名称,按下"结束任务"按钮就可以了。如果死机过于严重,连"关闭程序"窗口都无法显示或者出现"蓝屏",那就只能再按组合键或复位键,重新启动电脑了。如果遇到以下情形,又怎么办呢?
  一、遭遇停电
  显示器,主机,音箱等会在一瞬间强行关闭。正在编写的文稿数据资料会丢失,如正在进行磁盘读写操作则还有可能产生坏道。停电的瞬间电压波动还会冲击电脑硬件的芯片,电路,电阻等。为免不测,装电脑时最好选配个品牌电源,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从电源上减小电压波动对硬件造成的不良影响。停电后,关闭所有电源,以防下次来电时显示器和ATX电源同时启动,这样会造成对硬件的不良损害。当您用WORD编辑文稿时,用上WORD的自动保存功能,如果停电的瞬间恰好是在对磁盘进行操作,下次开机不要在启动时跳过磁盘检测,以检测有无产生坏道。一旦发现坏道,则用NORTON,PQMAGIC等工具软件来修复或屏蔽坏道即可。另外,如经济许可,选配一个UPS为电脑提供断电保护。
  二、电源陈旧
  给电脑升级时,譬如加装上新买的高倍速光驱,由于转速较高,耗电也大,增加了电源的负载,也会出现死机或重启的现象。原有电源没有考虑到现在的硬盘、显卡和高倍速的光驱等耗电量,因此电源的输出功率并不是太高,再加上一些杂牌电源本身"缩水",不能提供足够的电量,当系统中的设备增多,功耗变大,劣质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急剧降低,最终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另外,电源插座接触不良,电压起伏过大还有可能导致硬盘等设备的损坏。可更换一个大功率的优质电源,这样可以给你的电脑提供最安全的保障。
  三、自动关机
  如今的主流主板对CPU有温度监控功能,一旦CPU温度过高,超过了主板BIOS中所设定的温度,主板就会自动切断电源,以保护相关硬件。另一方面,系统中的电源管理和病毒软件也会导致自动关机。上述突然关机现象如果经常发生,先确认CPU的散热是否正常。开机箱目测风扇叶片是否工作正常,再进入BIOS选项看风扇的转速和CPU的工作温度。如是风扇的问题,就对风扇进行相关的除尘维护或更换质量更好的风扇。如是电源老化或损坏,可以通过替换电源来确认,电源坏掉就换个新的,以防烧毁硬件。当然也可能是中毒,进入系统,从安装光盘中覆盖安装电源管理,再彻底查杀病毒。同时,要时刻更新杀毒软件病毒库,少用盗版碟,对不明邮件附件不要下载。
  四、系统故障
  进不了系统,启动画面静止,或显示:The disk is error等有E文提示的诸多现象。比较常见的原因是系统文件被修改,破坏,或是加载了不正常的命令行。此外,硬盘的故障也是原因之一。首先要尝试能否进入安全模式,开机按F8键,选择启动菜单里的第三项:Safe model(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后,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和系统文件检查器来找寻故障,遇到有"!"号的可以检查再确定是否del或设置中断。也可以重装驱动程序,系统文件受损可以从安装文件恢复(可事先把WINDOWS的安装盘复制在硬盘里)。如果连安全模式都不能进入,就通过带启动的光盘或是软盘启动到DOS,在DOS下先杀毒并且用Dir检查C盘内的系统文件是否完整,必要时可通过系统软盘进行Sys C:,恢复相关的基本系统文件。如果C盘内没有发现文件,则惟有进行系统重装了。
  五、系统当机
  桌面被锁定或蓝屏,鼠标不能动,严重时连热启动(A LT + CTRL + DEL ) 都不行。除系统自身的BUG以及各软件间的兼容性问题外,也可能是同时运行过多程序导致进程阻塞,引发当机。当机有真假,按下Numlock 键,指示灯有变化者为假当机。假当可以同时按下ALT + CTRL + DEL 在出现的任务列表里选定程序名后标注没有响应的项,单击结束任务。真当则通过冷启动解决了。对于蓝屏,在按下ESC键无效后,按复位键。
  六、开机黑屏
  电脑的开机要先通过电源供电,再由主板的BIOS引导自检,而后再对CPU,内存,显卡,硬盘,光驱等进行检查,如果这中间哪一步出了问题,电脑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黑屏。首先确认显示器,主机电源等外部连线以及主机电源和主机电源接口的内部连线是否连接顺畅。显卡,内存由于使用时间过长,与空气中的粉尘长期接触,形成金手指上的氧化层会导致接触不良。用棉花蘸酒精擦拭金手指,待干后插回。此外,观察CPU是否工作正常,开机半分钟左右,用手触摸CPU风扇的散热片是否有温度。有温度,则CPU坏掉的可能性就可基本排除。没温度就整理一下CPU的插座,确保接触到位。这之后还没温度,就可能是CPU的问题了。
七、设备松动老化
设备移动过程中受到很大振动常常会使机器内部器件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电脑死机,所以移动电脑时应当避免剧烈振动。平常在发现死机时也可检查各插板是否松动,可拔出重新再插一下。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质量所致。应根据具体情况排除内存条接触故障,如重新拔插一下。如果是内存条质量存在问题,则需更换内存条才能解决问题。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死机。
八、硬件资源冲突
如主板主频和CPU主频不匹配,老主板超频时将外频定得太高,可能就不能保证运行的稳定性,因而导致频繁死机。这主要是由于兼容机各配件的匹配没有搞好,因此,最好是采用专业生产厂家提供的整机,切勿自行组装硬盘录像机。软、硬件不兼容,一些监控软件,在有的微机上有时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安装,其中可能就有软、硬件兼容方面的问题。有时声卡或显卡的设置有冲突,引起异常错误。此外,其它设备的中断、DMA或端口出现冲突的话,可能导致少数驱动程序产生异常,以致死机。解决的办法是以“安全模式”启动,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在驱动程序中产生异常错误的情况,可以修改注册表。选择“运行”,键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通过选单下的“查找”功能,找到并删除与驱动程序前缀字符串相关的所有“主键”和“键值”,重新启动

原文地址:http://www.dvsbbs.com/dispbbs.asp?boardid=6&id=19561&page=&move=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