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怎么隔离????

楼主:
有些芯片有模拟电源引脚又有数字电源引脚怎么接????

网友:
数字地与数字地接一起,模拟地与模拟地接一起. 最后数字地与模拟地通过一个磁珠或O欧电阻接到一起.

网友:
高频的情况是用磁珠相连,低频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电感电阻相连,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都是连到电源地那里的

网友A:
分别用各自的电源供电。输入、输出双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别用各自的电源供电。输入、输出双隔离。

再用一个电容将二地连接.

网友:
看具体什么电路,如果确实要求严格的话,可以在电源端输入端接磁珠吧。磁珠比电感便宜!
用电容接两端地?不大懂哦!去除干扰吗?那也要看什么电容吧。其实数字和模拟隔离也有保护IC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