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的解决方法3

楼主:
1. 云台的故障。一个云台在使用后不久就运转不灵或根本不能转动,是云台常见故障。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去产品质量的因素外,一般是以下各种原因造成的:
  (1)只允许将摄像机正装的云台,在使用时采用了吊装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吊装方式导致了云台运转负荷加大,故使用不久就会导致云台的传动机构损坏,甚至烧毁电机。
  (2)摄像机及其防护罩等总重量超过云台的承重。特别是室外使用的云台,往往防护罩的重量过大,常会出现云台转不动(特别是垂直方向转不动)的问题。
  (3) 室外云台因环境温度过高、过低、防水、防冻措施不良而出现故障甚至损坏。
  (4) 距离过远时,操作键盘无法通过解码器对摄像机(包括镜头)和云台进行遥控。这主要是因为距离过远时,控制信号衰减太大,解码器接受到的控制信号太弱引起的。这时应该在一定的距离上加装中继盒以放大整形控制信号。
  2. 监视器的图像对比度太小,图像淡。这种现象如不是控制主机及监视器本身的问题,就是传输距离过远或视频传输线衰减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入线路放大和补偿的装置。
  3. 图像清晰度不高、细节部分丢失、严重时会出现彩色信号丢失或色饱和度过小。这是由于图像信号的高频端损失过大,以3MHz以上频率的信号基本丢失造成的。这种情况或因传输距离过远,而中间又无放大补偿装置;或因视频传输电缆分布电容过大;或因传输环节中在传输线的芯线与屏蔽线间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等效电容造成的。
  4. 色调失真。这是在远距离的视频基带传输方式下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传输线引起的信号高频段相移过大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应加相位补偿器。
  5. 操作键盘失灵。这种现象在检查连线无问题时,基本上可确定为操作键盘“死机”造成的。键盘的操作使用说明上,一般都有解决“死机”的方法,便如“整机复位”等方式,可用此方法解决。如无法解决,就可能是键盘本身损坏了。
  6. 主机对图像的切换不干净。这种故障现象的表现是在选切后的画面上,叠加有其它画面的干扰,或有其它图像的行同步信号的干扰。这是因为主机制矩阵切换开关质量不良,达到图像之间隔离度的要求所造成的。
  7. 如果采用的是射频传输系统,也可能是系统的交扰调制和相互调制过大而造成的。
  一个大型的、与防盗报警联动运行的电视监控系统,是一个技术含量高、构成复杂的系统。各种故障现象虽然都有可能出现,但只要把好所选用的设备和器材的质量关,严格按标准和规范施工,一般是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即使出现了,只要冷静分析和思考,不盲目地大拆大卸,是会较快解决问题的。

原文地址:http://www.dvsbbs.com/dispbbs.asp?boardid=6&id=8483&page=68&move=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