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XP2004原理图中移动元件的方法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 DXP2004 sp2 中,我已经将原理图编辑好了,可是后来我想移动一下元件的位置,可是移动之后,那些导线的连接就不正确了,请问要怎么弄呢?
   恳请大家说说正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
请高手出来说说啊~~!

网友:
在DXP中怎样反加网络;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在DXP中怎样反加网络;即不做原理图时,根据铜模怎么添加网络。请知道的各位告诉小弟一声,小弟的邮箱xueliubin713@163.com 。谢谢

网友:
我的问题怎么没人来告诉我啊?..........

网友A:
我用DXP做原理图,移动元件网络就要重新连,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没用过dxp 只用过99se

网友B:
快捷键M D即可,然后再移动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DXP做原理图,移动元件网络就要重新连,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样做很麻烦啊,尤其是复杂的电路。像DXP这样的大型软件,它的开发者不会这么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M D即可,然后再移动元件

   这样做的话,导线确实会跟着动,但是这样导线会错乱,本来不该连上的都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