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XP2004中原理图的“Title Block”的修改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 Protel DXP2004 sp2 的原理图编辑中,它右下角的那个“Title Block”的区域中的信息,有没有非常方便的方法修改呢?
   恳请大家告诉我正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没用过dxp

网友:
请高手出来说说啊~~!

网友:
在DXP中怎样反加网络;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在DXP中怎样反加网络;即不做原理图时,根据铜模怎么添加网络。请知道的各位告诉小弟一声,小弟的邮箱xueliubin713@163.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在DXP中怎样反加网络;即不做原理图时,根据铜模怎么添加网络。请知道的各位告诉小弟一声,小弟的邮箱xueliubin713@163.com 。谢谢

  你在元件的焊盘上面直接设置网络名即可。将要连在一起的焊盘设置为同样的网络名。

网友:
我的问题怎么没人来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