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一个反射式红外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急救啊!!一个反射式红外传感器的问题!!
我在做一个防盗电路,那个反射式红外传感器不能过滤可见光!!!应如何解决啊!!是不是换一个可过滤可见光的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就可以啦???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啊!!麻烦教教小弟!!我上传了电路图
(902 Bytes, 下载次数: 38)
安防
防盗
红外传感器
如何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版主,快来看看啊!!!

网友A:
如果还没解决,建议你联系以下网店店主,店主从事底层软件开发,有丰富的单片机,ARM方面的经验及资料和软件驱动。
http://shop35776393.taobao.com

网友(2008-06-20):
光敏二极管是广谱的.
相对于红外LED,光敏二极管通常是广(光)谱的,虽然你使用了红外发送LED(可认为是单谱色的),也把你的系统叫做红外传感,但是杂散的环境光源相当于严重的噪音叠加在LED信号上,当然很难正常工作.解决的方法就是加接红外色片这个有效方法.我觉得型号无所谓,只要和你的电路能搭配就行.
另外,现在大多数红外控制都是采用强度调制的方案.这会大大提高监测灵敏度,如果加入编解码还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但这是另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