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点电喷发动机?与单点电喷发动机相比有何优势

楼主:
什么是多点电喷发动机?与单点电喷发动机相比有何优势
    众所周知,汽车发动机的电喷装置一般是由喷油油路、传感器组和电子控制单元3大部分组成的。如果喷射器安装在原来化油器位置上,即整个发动机只有一个汽油喷射点,这就是单点电喷;如果喷射器安装在每个气缸的进气管上,即汽油的喷射是由多个地方(至少每个气缸都有一个喷射点)喷入气缸的,这就是多点电喷。相应地,采用单点电喷装置的发动机就是单点电喷发动机,采用多点电喷装置的发动机就是多点电喷发动机。
两者除了喷射器的安装位置不同外,还有使用性能和制造成本的差异。汽油发动机是依靠混合气在气缸内燃烧作功而运转的,发动机的运行质量很大程度由混合气的质量决定,混合气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燃油喷射系统的形式。因此,采用哪一种电控燃油喷射形式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是很大的。
混合气中的燃油要雾化才能完全与空气混合,才能有助于燃烧。在供油系统中,燃油进入进气歧管时呈油滴状,在流向进气门的过程中。大部分油滴形成燃油雾气,小部分油滴则在进气歧管管壁上形成油膜。为了减少管壁油膜的数量,单点喷射和多点喷射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去解决。
由于单点喷射是将喷射器设在节气门上方,只能改善在节气门处的雾化以及加热管壁温度提高燃油的蒸发程度,但难以保证节气门后至进气门的一段管壁上不形成油膜或油滴,因此进气歧管的结构对混合气的输送和分配有重大影响,而且难以实现在所有工况下都能保持理想的混合气分配;多点喷射是将喷射器设在进气门处,燃油在热的进气门上进一步蒸发与空气充分混合后立即通过进气门进入燃烧室,不受到进气歧管结构的影响,可以保证均匀一致的混合气分配。
单点喷射构造简单,工作可靠,维护简单。其中一个很显著的优点就是单点喷射的喷射器设在节气门上方,直接向气流速度很高的进气管道中喷射,由于该处压力低(流速与压力成反比),喷射时只需要0.1 MP。的低压就可以喷射了,多点喷射则要在0.35MPa才工作,这就意味着单点喷射系统可以降低对电动燃油泵的要求,节省了成本。但在使用性能上,多点喷射要优于单点喷射,多点电喷发动机具有排污更小、更省油的优点。
为了保证汽车发动机的运行质量,现在大部分轿车发动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都采用多点喷射,单点喷射系统一般仅用于小型轿车上。
    目前国内大部分轿车都是采用多点电喷发动机,如长安羚羊、金夏利、吉利美Et、捷达、宝来、神龙富康、毕加索、桑塔纳2000、波罗、赛欧、普利马、福美来、华晨中华、风行、奇
瑞(Ⅱ代)、夏利2000、派里奥、风神蓝鸟、红旗、帕萨特、别克、奥迪A6等。

什么是闭环控制电喷系统?与开环控制电喷系统相比有何优点?

   发动机电喷系统的闭环控制是一个实时的氧传感器、计算机和燃油量控制装置三者之间闭合的三角关系。氧传感器“告诉”计算机混合气的空燃比情况。计算机发出“命令”给燃油量控制装置,向理论值的方向调整空燃比(14.7:1)。这一调整经常会超过一点理论值。氧传感器察觉出来,并报告计算机,计算机再发出命令调回到14.7:l。因为每一个调整的循环都很快,所以空燃比不会偏离14.7:l,一旦运行,这种闭环调整就连续不断。
采用闭环控制的电喷发动机,由于能使发动机始终在较理想的工况下运行(空燃比偏离理论值不会太多),从而能保证汽车不仅具有较好的动力性能,还能省油。

    同时闭环是最有效的运行方式。计算机应尽可能按闭环控制编程。但要进入闭环控制,还要满足一些条件:氧传感器必须达到工作温度(约315。c);发动机水温必须达到临界温度(约65℃);发动机起动后,经过预定的时间(从几秒到一二分钟)。还有另外一些情况,如强加速,长时间怠速,计算机会强制系统退出闭环。
与闭环相对应的是开环。在开环控制模式下,计算机使用的输入信息有水温、负荷、大气压和发动机转速。这些信息决定空燃比,一旦这些信息处理完,计算机发出适当的命令给混合气控制装置,但除非输入改变,否则这一命令不改变。这种工作方式,计算机不使用氧传感器的输入信息,所以也不知道所发出的关于空燃比“命令”是否能得到理想的运行,这是开环的弱点。
目前国内的轿车中,采用多点电喷技术的发动机基本上都是采用闭环控制技术。

发动机气缸排列形式通常有哪些?直列4缸(L4)与V型6缸V6)发动机各有何特点?

   汽车发动机常用缸数有3,4,5,6,8,10或12缸。排量1 L以下的发动机常用3缸,1~2.5 L一般为4缸发动机,3 L左右的发动机一般为6缸,4 L左右为8缸,5.5 L以上用12缸发动机。一般来说,在同等缸径下,缸数越多,排量越大,功率越高;在同等排量下,缸数越多,缸径越小,因转速可以提高,从而获得较大的提升功率。
气缸的排列形式主要有直列、V型和W型等。

    一般5缸以下的发动机的气缸多采用直列方式排列,少数6缸发动机也有直列方式的,过去也有过直列8缸发动机。直列发动机的气缸体成一字排开,缸体、缸盖和曲轴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低速扭矩特性好,燃料消耗少,应用比较广泛,缺点是功率较低。一般l L以下的汽油机多采用3缸直列,l~2.5 L汽油机多采用直列4缸,有的4轮驱动汽车采用直列6缸,因为其宽度小,可以在旁边布置增压器等设施。直列6缸的动平衡较好,振动相对较小,所以也为一些中、高级轿车采用,如老式上海牌轿车。
6~12缸发动机气缸一般采用V型排列,其中V10发动机主要装在赛车上。V型发动机长度和高度尺寸小,布置起来非常方便,而且一般认为V型发动机是比较高级的发动机,也成为轿车级别的标志之一。V8发动机结构非常复杂,制造成本很高,所以使用得较少,V12发动机过大过重,只有极个别的高级轿车采用。

近年来,大众汽车公司开发了W型发动机,有W8和W12两种,W型发动机的气缸分4列错开角度布置,形体更紧凑。

   目前最常见的发动机主要是直列4缸(L4)与V型6缸(v6)发动机。一般来说,V6发动机的排量较L4的为高,V6机比L4运行平稳、安静。L4主要装有普通级轿车上,而V6机则装在中高档轿车上。
配备V6机型的国产轿车有:别克(排量为2.5、3 L的所有车型)、雅阁3.O、奥迪2.8、帕萨特2.8;配备L4机型的国产轿车有:金夏利(1.3 L)、夏利2000、美日(1.3 L)、富康(全部车型)、毕加索(全部车型)、桑塔纳(全部车型)、捷达(全部车型)、宝来(全部车型)、奥迪1.8 T、帕萨特(1.8 L及18T)、赛欧(全部车型)、派力奥(全部车型)、风神、东南富利卡等。

什么是发动机的排量?

气缸工作容积是指活塞从上止点到下止点所扫过的气体容积,又称为单缸排量,它取决于缸径和活塞行程。发动机排量是各缸工作容积的总和,一般用毫升(mL)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