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错误集锦 看懂ICC AVR的报错

楼主:
新手用ICC编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现在将常见的错误报告整理如下。这里的一些错误是我为了展示而故意制造的,欢迎你提供你遇到的错误。排名不分先后:

一、正常编译通过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
  iccavr -o main -LC:\icc\lib\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54.0x4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main.lk   -lcatmega
Device 1% full.
Done.

[Copy to clipboard]
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了,万事大吉。

二、工程中未加入.C文件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o main -LC:\icc\lib\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54.0x4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main.lk   -lcatmega
unknown file type @main.lk, passed to linker
!ERROR unknown file type '@main.lk'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opy to clipboard]

解决办法:将你的程序加入工程中,可以右键程序区>>ADD to project

三、程序没有后缀名,或者后缀名不正确。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C:\icc\bin\imakew.exe: 'main' is up to date
Done.

[Copy to clipboard]

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错误,它是由工程中的程序文件没有后缀名造成的。
解决办法:将原有文件移出工程,将文件的后缀名改为.C,然后再加入工程中。

四、没有main函数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
  iccavr -o main -LC:\icc\lib\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54.0x4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main.lk   -lcatmega
!ERROR file 'crtatmega.o': undefined symbol '_main'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opy to clipboard]

解决办法,编写程序主函数MAIN。

五、没有选择目标芯片出现如下错误: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l -g -Wa-W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
  iccavr -o main -LC:\icc\lib\ -g -Wl-W -bfunc_lit:0.0x2000 -dram_end:0x25f -bdata:0x60.0x2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main.lk
!E C:\icc\lib\crtAVR.o(41): Code address 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C:\icc\lib\crtAVR.o(41): Code address 0x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opy to clipboard]

解决办法:project>>Options>>target>>device configuration 选择合适的芯片。

六、缺少分号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2): unrecognized statement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3):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3): syntax error; found `end of input' expecting `}'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C:\icc\bin\imakew.exe: 'main.o' removed.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opy to clipboard]

上面的报告说明了第52行缺少一个分号,预期分号的地方出现了“}”。
解决方法,在52行末尾添加分号。
类似的有:缺少}的报错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5): illegal statement termination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5): skipping `void'
!W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5):[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6):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57): syntax error; found `end of input' expecting `}'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C:\icc\bin\imakew.exe: 'main.o' removed.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opy to clipboard]

七:变量没有定义
CODE:

C:\icc\bin\imakew -f main.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
!E D:\桌面\实验教程\LED应用\霓虹灯\main.c(48): undeclared identifier `i'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C:\icc\bin\imakew.exe: 'main.o' removed.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opy to clipboard]

解决办法:在程序开始前添加变量定义,比如unsigned char i;注意,定义变量要在函数的最前面进行,及在进行计算操作之前定义所有变量。

欢迎你发布你遇到的错误和解决方法,或者你遇到的错误还没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E touchpad.c(67): unrecognized statement
!E touchpad.c(68): syntax error; found `void' expecting `;'

上一行缺少“;”号所致。
!W touchpad.c(325):[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没有在头文件中添加调用的函数库
!E E:\ICCAVR\icc\user001\main.c(100): undeclared identifier `temp'

错误:变量'temp'未声明

!E D:\iccavr6.31.A\icc\lib\crtAVR.(41):Codeaddress 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D:\iccavr6.31.A\icc\lib\crtAVR.(41):Codeaddress 0x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没有选择芯片型号。
!E library(31) area ' text' not large enough

程序空间不够。
?!E _3Q0.AAA(0): area 'data' not large enough

内存不足
C:/icc/include/iom8v.h(18): D:\icc圆织机程序\8.c(288): Macro redefinition of TWBR

重复定义TWBR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没有extern声明

!E lianxi.o(103): multiple define: '_main'

main函数重复了,应该只能有一个main.

[warning] declaring a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函数原型没有声明。

你调用的某个函数没有声明。

Ambiguous operators need parentheses
不明确的运算需要用括号括起

Ambiguous symbol ``xxx``
不明确的符号

Argument list syntax error
参数表语法错误

Array bounds missing
丢失数组界限符

Array size toolarge
数组尺寸太大

Bad character in paramenters
参数中有不适当的字符

Bad file name format in include directive
包含命令中文件名格式不正确

Bad ifdef directive synatax
编译预处理ifdef有语法错

Bad undef directive syntax
编译预处理undef有语法错

Bit field too large
位字段太长

Call of non-function
调用未定义的函数

Call to function with no prototype
调用函数时没有函数的说明

Cannot modify a const object
不允许修改常量对象

Case outside of switch
漏掉了case 语句

Case syntax error
Case 语法错误

Code has no effect
代码不可述不可能执行到

Compound statement missing{
分程序漏掉"{"

Conflicting type modifiers
不明确的类型说明符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要求常量表达式

Constant out of range in comparison
在比较中常量超出范围

Conversion may lose significant digits
转换时会丢失意义的数字

Conversion of near pointer not allowed
不允许转换近指针

Could not find file ``xxx``
找不到XXX文件

Declaration missing ;
说明缺少";"
[小飞]一凡(490152151) 12:03:21
很多人用它,学起来资源多.
 圣心决(350310876) 12:03:26
Declaration syntax error
说明中出现语法错误

Default outside of switch
Default 出现在switch语句之外

Define directive needs an identifier
定义编译预处理需要标识符

Division by zero
用零作除数

Do statement must have while
Do-while语句中缺少while部分

Enum syntax error
枚举类型语法错误

Enumeration constant syntax error
枚举常数语法错误

Error directive :xxx
错误的编译预处理命令

Error writing output file
写输出文件错误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表达式语法错误

Extra parameter in call
调用时出现多余错误

File name too long
文件名太长

Function call missing )
函数调用缺少右括号

Fuction definition out of place
函数定义位置错误

Fuction should return a value
函数必需返回一个值

Goto statement missing label
Goto语句没有标号

Hexadecimal or octal constant too large
16进制或8进制常数太大

Illegal character ``x``
非法字符x

Illegal initialization
非法的初始化

Illegal octal digit
非法的8进制数字

Illegal pointer subtraction
非法的指针相减

Illegal structure operation
非法的结构体操作

Illegal use of floating point
非法的浮点运算

Illegal use of pointer
指针使用非法

Improper use of a typedefsymbol
类型定义符号使用不恰当

In-line assembly not allowed
不允许使用行间汇编

Incompatible storage class
存储类别不相容

Incompatible type conversion
不相容的类型转换

Incorrect number format
错误的数据格式

Incorrect use of default
Default使用不当

Invalid indirection
无效的间接运算

Invalid pointer addition
指针相加无效

Irreducible expression tree
无法执行的表达式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alue required
需要逻辑值0或非0值

Macro argument syntax error
宏参数语法错误

Macro expansion too long
宏的扩展以后太长

Mismatched number of parameters in definition
定义中参数个数不匹配

Misplaced break
此处不应出现break语句

Misplaced continue
此处不应出现continue语句

Misplaced decimal point
此处不应出现小数点

Misplaced elif directive
不应编译预处理elif

Misplaced else
此处不应出现else

Misplaced else directive
此处不应出现编译预处理else

Misplaced endif directive
此处不应出现编译预处理endif

Must be addressable
必须是可以编址的

Must take address of memory location
必须存储定位的地址

No declaration for function ``xxx``
没有函数xxx的说明

No stack
缺少堆栈

No type information
没有类型信息

Non-portable pointer assignment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赋值

Non-portable pointer comparison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比较

Non-portable pointer conversion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转换

Not a valid expression format type
不合法的表达式格式

Not an allowed type
不允许使用的类型

Numeric constant too large
数值常太大

Out of memory
内存不够用

Parameter ``xxx`` is never used
能数xxx没有用到

Pointer required on left side of ->
符号->的左边必须是指针

Possible use of ``xxx`` before definition
在定义之前就使用了xxx(警告)

Possibly incorrect assignment
赋值可能不正确

Redeclaration of ``xxx``
重复定义了xxx

Redefinition of ``xxx`` is not identical
xxx的两次定义不一致

Register allocation failure
寄存器定址失败

Repeat count needs an lvalue
重复计数需要逻辑值

Size of structure or array not known
结构体或数给大小不确定

Statement missing ;
语句后缺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ructure or union syntax error
结构体或联合体语法错误

Structure size too large
结构体尺寸太大

Sub scripting missing ]
下标缺少右方括号

Superfluous & with function or array
函数或数组中有多余的"&"

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
可疑的指针转换

Symbol limit exceeded
符号超限

Too few parameters in call
函数调用时的实参少于函数的参数不

Too many default cases
Default太多(switch语句中一个)

Too many error or warning messages
错误或警告信息太多

Too many type in declaration
说明中类型太多

Too much auto memory in function
函数用到的局部存储太多

Too much global data defined in file
文件中全局数据太多

Two consecutive dots
两个连续的句点

Type mismatch in parameter xxx
参数xxx类型不匹配

Type mismatch in redeclaration of ``xxx``
xxx重定义的类型不匹配

Unable to create output file ``xxx``
无法建立输出文件xxx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xxx``
无法打开被包含的文件xxx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xxx``
无法打开输入文件xxx

Undefined label ``xxx``
没有定义的标号xxx

Undefined structure ``xxx``
没有定义的结构xxx

Undefined symbol ``xxx``
没有定义的符号xxx

Unexpected end of file in comment started on line xxx
从xxx行开始的注解尚未结束文件不能结束

Unexpected end of file in conditional started on line xxx
从xxx 开始的条件语句尚未结束文件不能结束

Unknown assemble instruction
未知的汇编结构

Unknown option
未知的操作

Unknown preprocessor directive: ``xxx``
不认识的预处理命令xxx

Unreachable code
无路可达的代码

Unterminated string or character constant
字符串缺少引号

User break
用户强行中断了程序

Void functions may not return a value
Void类型的函数不应有返回值

Wrong number of arguments
调用函数的参数数目错

``xxx`` not an argument
xxx不是参数

``xxx`` not part of structure
xxx不是结构体的一部分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语句缺少左括号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语句缺少右括号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缺少分号

xxx`` declared but never used
说明了xxx但没有使用

xxx`` is assigned a value which is never used
给xxx赋了值但未用过

Zero length structure
结构体的长度为零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子顶顶哈哈哈加油,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把资料粘贴在world或者做成pdf,方便大家下载来看,好好整理一下,这样不是很方便大家看使用

网友:
我用ICCAVR编译的时候出现
iccavr: can't execute `C:\icc\bin\ilstavr.exe'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00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00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