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检门原理及常见问题和维修方法

楼主:
一、安检门原理由晶振产生3.5-4.95M的正弦振荡,由分频器分频为7.8K左右正弦波,经三极管与线圈进行功率放大后输入门板(7区)大线圈进行电磁波发射,由门内1-6区线圈分别进行接收。接收后,将接收到的信号与基准信号进行了比较,发现变化后,改变采集卡输出电平,CPU在300毫秒内对6个区位采集卡数据进行扫描,判断金属所在区位并输出显示。金属门将原有的球形有边缘的、不太稳定的磁场重新组合排列成一个新显示屏的较稳定的磁场,这意味着相对其他材质来说,金属门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这就是金属门的优势:以金克金,提高灵敏度和稳定性。
    二、结构 1、门板结构:由1个大线圈、6个小线圈、补偿线圈及石墨组成。 2、机箱结构
    三、探测时工作流程 CPU探测→一组红外被挡→检测各采集卡数据是否变化→报警→检测另一组红外→复位重新探测。
    四、不同场合使用注意点 1、工厂防盗: ①安装稳固,尽力建议其安装于远离高频设备的区域,以免除干扰产生的误报、串报。 ②防雨、防晒,在室外安装,最好配有雨蓬等设施,以增长使用寿命。 ③安装时尽力远离大型金属物体。 ④避免附近有运动的金属物体。 2、娱乐场所(公共场所):安装稳固,符合客房要求即可。(稳定>灵敏度),调节时从最低灵敏度调节。
    五、调试指导:由低灵敏度向高灵敏度调试,即先将门灵敏度设低,不能探测物体,无报警时为止,然后单区依次加高灵敏度,至能探测到要求物品即可。
    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1、能探测物体:一般易导磁金属,即易被磁铁吸附物体,如硅钢、铁、铜、合金等物体。但如物体分散,如粉状金属、线状金属等不易探测。金属能探测到以一元硬币为标准,如客户材料特殊,可要求提供样品进行测试。 2、常见问题:A:安装,分清左右门板,左边(4P插头),右边(3P插头),插接牢固,不能反装。 B:不报警时检查强弱是否常亮,红外计数是否正常。具体问题: (1)不能开机: ①电源指示灯亮,检验箱内电源是否插牢,如无问题,检验保险管及电源部分线路是否正常连接。 ②电源指示不亮,检验入线航插是否插接牢固,电源线是否良好。 (2)红外不计数:检验红外线是否插接牢固,红外头是否被遮档。 (3)不报警: ①强弱常亮,检验周围是否有干扰源,试着转换晶振改变频率。 ②检验红外是否正常。 (4)报警时间长:检验报警时长设置及红外计数是否正常。 (5)串极:检验是否有干扰。 (6)液晶门流水现象:检验液晶板是否被挤压,松掉液晶板后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