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86变成高频,怎么办?

楼主:
我用一个LM3886做正弦波的功率放大,用它驱动一个振动台的线圈。振动台可以看作是个大喇叭,但是它的电阻值才1.4欧,电感估计也大很多。

LM3886我是按芯片说明书上接的,供电电压为正负12V。
输入信号是50Hz毫伏级正弦波,LM3886按说明书接放大倍数好像是20倍。
问题是:
在不带负载时,用示波器测量LM3886输出的确实是50Hz正弦波,幅度放大了20倍。

在带一个4欧振动台线圈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但是正弦波波峰处有些高频信号了。

在带1.4欧振动台的时候,LM3886没法正常工作,输出的是周期为微秒的高频信号。

请教:
1.为什么?是振荡产生了吗?
2.怎么解决?
3.我不想让LM3886放大20倍,而只放大1倍。怎么改图?

网友:
上传图片

贴图,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
我是初学者,大家帮帮忙 谢谢

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RF1上并个电容,输出端加个高频吸收电路,音响电路上有的。

网友:
不是那样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四楼Laobo友很有见地的意见

同意四楼Laobo友很有见地的意见。稍加补充:
由于负载较重,相对于这样重的负载,即使放大电路内阻很小,往往也是不能忽略的。而且这个负载是强感性的,就会在原来的负反馈回路中形成相位偏移,而破坏原来的反馈性质;需要另加注意的是振动中,振子尺寸会有较大变动,造成这个电感量会随振荡幅度而变化,这就等效于一个非线性元件,因此产生的高次谐波就会叠加在回授电路中。完全有可能满足振荡条件。可在出现寄生振荡的时候观察一下波形,通常相对于原来的正弦波,这些“刺头”的位置,相对稳定。
除了如Laobo友建议的在输出并联电容外,也可以在反馈电路中加入滤波电容,实际上你的电路中R1/C1很重要。
另外,如果你的输出功率有富余,甚至选用较大输出的功放,在震动台之前串一个合适的电阻。来减轻这种移相高次波的反馈影响。不妨可以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