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接受管收不到信号为什么??

楼主:
使用TX芯片遥控小车,TX调制后的信号正常,,可是接收管没有信号啊~~~急!!

网友:
简单说下TX芯片控制原理怎样?
是不是接收部分外围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用TX-2/RX-2做的红外遥控..遥控距离和角度都很小!!怎么解决啊?? 是发射功率太小吗??(流过红外的电流有40MA) 还是频率不吻合,接收和发射芯片的频率没对准(载波).还是和红外头的38KHZ,不吻合??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红外发射和接受距离太小

红外发射功率太小,接受端接收很弱.我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9018放大发射电流..
结果收到了,可是有轻微失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但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收到,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