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压电变压器的应用

楼主:
压电变压器也不算是什么新奇的产品了,目前国外已经开始了规模化的应用,但目前所知的应用场合很有限,希望根据大家的专业背景来分析一下这个东西的应用。
压电陶瓷变压器是一种实现电能--机械能--电能转换的新型元件。压电陶瓷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压电陶瓷的正和逆压电效应,它通过对压电陶瓷体的电极和极化方向取向的不同进行设计,利用逆压电效应使输入端相连接的压电陶瓷在电压作用下产生机械振动,再通过正压电效应使输出端连接的压电陶瓷产生电压。当输入和输出端的阻抗不相等时,导致它们的电压和电流也不相等,从而实现输入和输出端之间的电压和电流大小变换的功能。其主要器件压电陶瓷片是用无机非金属材料经高温烧结和高压极化等一系列工艺而制成的新型功能陶瓷材料。此类变压器与传统电磁变压器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不用铜铁材料、不怕受潮、不会燃烧、不受电磁干扰等优点。压电陶瓷变压器具有转换效率高、无电磁辐射、体积小、不燃烧、安全和可靠的特点。
压电陶瓷变压器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转换的效率很高,与传统变压器的60%至85%的效率相比,压电陶瓷变压器很容易做到98%以上; ②能量密度很大,相应体积可以做到很小,很薄; ③没有电磁干扰,由于换能的过程是由机械振动完成,并不是电磁转换; ④环境适用性强,耐低温、耐高湿、耐酸耐碱、不会霉变,寿命长; ⑤标准正弦输出,不受变压器输入波形畸变的影响;
⑥变压器输入输出之间耐压高,漏流低,一般情况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之间在3700VDC/分下,漏流<20μA,在3000VAC/分下,漏流<200μA;
⑦变压器自身具有很好的滤波功能;
⑧变压器具有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功率
输出电压
5W
10V(5V)、12V、15V、18V、24V
10W
10V(5V)、12V、15V、18V、24V
20W
10V(5V)、12V、15V、18V、20V、24V、28V
30W
10V(5V)、15V、18V、20V、24V(12V)、28V
50W
10V(5V)、15V、18V、20V、24V(12V)、28V

网友:

典型的频率与变压器变比的关系,开路状态下有很高的电压增益。国外已经用作了镇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美国人就是牛,要是在国内生产,一个压电变压器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块钱,而美国FACE公司的压电变压器已经卖到了150美金,尤其是卖到我们国家来,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一款DELL的笔记本的适配器就是用的这种变压器。目前传统变压器的涨价压力比较大,因为铜一直在涨价,而压电变压器是用陶瓷来做的,简单点就是用泥土来做的,应该说价格是有优势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应用面比较狭窄,没有办法大批量生产,所以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日本现在这方面已经走的很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压电变压器的专利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日本NEC、Panasonic和TDK等,在日本国内,压电变压器也是风风火火,一个不是很确定的数据说,日本本地使用的笔记本75%已经使用了压电变压器,不知道在哪里,我猜可能是背光电源或者适配器。大家可以上www.transoner.com上看看,美国人的压电变压器,说实话确实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