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器 都在震动的时候电视机画面产生亮白条干扰

楼主:
各位大佬:
      您们好!
       我市昨射频调制器的,最近遇见常见的问题,但是令我很困挠,敬请您们拉一把,请提出您们的高见,万分感激!
       问题是:调制器安安装在机顶盒的主板上,经震动,电视画面产生横向亮白条干扰;
       已经排除石英晶体的问题,锁相环路滤波也更改了多次,问题依旧,实在没法了,请各位大虾给点高见吧!
       谢谢!

网友:
调制器出现上述问题,一般是存在焊点松动接触不良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视频调整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导致的。如果是焊点接触不良,你可以在工作状态下,用绝缘工具敲打每个怀疑的元件,如果是哪个元件接触不良,屏幕上的白线就严重。如果是VIDEO视频电位器本身的问题,那调整实验。

网友:
可以讨论交流,不同意见是允许的。

有些故障不要考虑的太复杂了,对于调制器我原来研究过。有中频处理的调制器和直接调制两种。目前比较高档的有捷变调制器,起原理是先把音频和视频信号调制在固定的中频然后进行滤波处理,再进行混频到所需要的频道。射频放大一般采用宽带放大器模块。第一次频率合成一般采用MC145151芯片。第二次频率合成就用MCU控制了。以前我们广电系统的CATV设备使用的很多。故障率较高的是射频放大器模块。

网友:
随喜!大家都是抱着善心来讨论的,虽然有点意见不一致,但对两位的真诚和热心,表示赞叹和随喜!阿弥托佛!
我个人的想法同 FR研究 相同。希望楼主理解一下 FR研究 的帖子,按此方法找找试试。

网友:
支持你

支持你也是支持我自己

网友:
Re: [求助] 调制器 都在震动的时候电视机画面产生亮白条干扰

所有的电感都必须腊封牢固,另外再检查电路焊接和屏蔽罩的接触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