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供电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9V转5V的电源(7805)空载时电压5V,带单片机后是也是5V,然后加了74LS164和数码管,单片机电压就掉到2.6V了!!!求助啊!!怎么办啊??为什么???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负载太大了。
原因:检查下74LS164和数码管是否有设计不合理的电路,如果合理,测测电流。
也有可能你的9V电源负载能力不足。也要查一下。

网友:

谢谢,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沙发的看法。

你说的9V电源,不会是6F22吧,就是那种方头方脑的层叠电池,它的输出能力很有限。

请注意电流。 驱动数码管,一般来说我见过好多的设计都是给到十几毫安(我说的是一个段,如果整个管,那就是8倍。)

就算最低限度,一段给到2、3个毫安,也有20来毫安。

加上74LS163,一般情况下的工作电流也有几个到10个毫安,加上单片机,也差不多,这么一下来就是4、50毫安了。(至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稳压源9V输出测试下,多数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