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
现在开发一款开关电源.输入为美规120V.输出5V/1A.单片开关电源芯片选定为TOP221.高频变压器为3个绕组.120V输入绕组,5V输出绕组和检测电源绕组.请教象这样的变压器的参数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哦 !论坛里没有搞开关电源的高手!

网友:
论坛是偏重于讨论分析问题的。而你的问题偏离的太多。也可以说:你的这个问题是幼稚的。
只能大概说一下,自己的路自己要走:
1。首先,根据你的电气要求,算出变压器的最大磁通量和磁滞要求。
2。结合成本要求,选择导磁材料。根据选择的导磁材料的特性进而确定变压器的体积和匝数。
3。最好留有50%的余量。

网友:
TOP221厂家资料

在网上大家都是同学好友,何必用这样伤众的口气讲话:“哦 !论坛里没有搞开关电源的高手!”

TOP221厂家资料上有详细的计算设计步骤与对应的计算和参数选择方法,可直接参考。这样的问题低手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根据你的电气要求,算出变压器的最大磁通量和磁滞要求

网友:
变压器的绕制

本人初学开关电源,制作正激式DC-DC变换时,发现负载带重负载时电压会被拉低,怀疑是变压器的绕制的问题,带重负载时有时能听到变压器的“吱吱”声,此时负载的电压值就没有下降,想知道原因,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