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功率太小

楼主:
红外发射功率太小,接受端接收很弱.我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9018放大发射电流..
结果收到了,可是有轻微失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得看你传递的信号是什么
传输模拟信号由于距离原因难免会产生信号太小或信号失真
   解决办法
   1.固定红外传输的距离
   2.距离不固定时使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传输数字量时可把信号调制进行载波,典型红外遥控器用的是38KHz,如果带宽满足可推荐你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hs0038进行解码(大约3RMB)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
首先谢谢,,我用的就是HS0038接收,,发射用了两极放大.接收用了HS0038(据说,买的时候老板说的接收用了1级放大.    我用示波器测发现载波频率只有5K吧,,现在遥控距离1M左右,可是怎么载波频率再调不上去了!
这个是遥控小车的.所以距离要求要至少3米远

网友:
从你的电路功能来看,轻度的失真应该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有效距离。
你可以先测一下发射管是否达到了可允许的最大功率,如果没有可以再增加之。如果达到了,就要提高接收的灵敏度了:方法是在确定器件质量正常的前提下,提高接收增益,如果有红外塑料片保护,可优选该片。

网友:
.固定红外传输的距离
   2.距离不固定时使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网友:
你好。。。有时间联系。。。一起讨论。

网友:
版主在吗?请问有没有用HS0038作为8962红外头的程序喃???
非常感谢。。正在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