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通信名词术语

楼主:
 1.Analog 模拟信号 它是一种连续可变的信号,如人的语音、音乐和电视图像等信号。 早期的卫星通信系统基本上是传输的模拟信号。

2.Apogee 远地点 卫星椭圆轨道上距离地球最远处的点。以圆形轨道环绕地球运行的同步地球卫星 在发射时,首先被送入椭圆轨道的35888公里的远地点处,然后点燃卫星上的小型助 推火箭,借助这个火箭的推力,使卫星进入并一直运行在35888公里的圆形轨道上。

3.ATM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异步传输模式 是一种在宽带数字网中使用的,以信元为单位, 在设备间进行信息传输的一种方式。在信元载体内可携带任何类型的信息 (如视频、语音、图像等多媒体数据),可在高速下进行操作。通过ATM交换机 建立源与目的之间设备的连接。当连接建立后,设备之间可进行任何通信。

4.Attenuation 衰减 为避免接收机过载而降低输入信号电平的过程。衰减器是一种 无源器件,通常被置于卫星接收机与同轴电缆之间。在差转电视系统中, 那些很靠近差转站的用户,常常也要用衰减器来降低过强的信号电平。

5.Azimuth (AZ) 方位角 在跟踪某一个同步地球卫星时,卫星地面站的抛物面天线在 水平方向上必须转动的一个角度。对于任何一个地面站来说,只要 知道了所跟踪的同步卫星的经度,即可确定其天线所应转动的方位角。

6.BB (Base Band) 基带 电视摄像机、卫星电视接收机或录像机输出的6MHz带宽的信号。 只有监视器才能显示基带信号。

7.Beta Format Beta制式 Beta系统是由索尼公司研制出的一种家用录像机制式。 这种制式与VHS制式是不兼容的。

8.Bird 一种通信卫星 典型的通信卫星,重约数千磅,平均使用寿命为七年,它通常在距地球 35888公里高空的圆形轨道上。通信卫星的作用似乎象是一个电子反射镜,转发着由各个地面 通信网和地面站送去的电话、电视和数据信号,并把这些信号传输到各相应的卫星地面站去。

9.bit rate 比特率 从信道传到解码器输入端的压缩码流的比特率/码率。

10.Blanking 帧间隔 常规的电视信号中,每秒传送25个静止画面或25帧图像。帧间隔时间指的是 一帧图像结束与后一帧图像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间隔。利用这一间隔时间,可传输一些数据信号, 但普通电视机是接收不到这些数据信号的。

11.BNC Connector BNC接头 标准化小型卡口同轴电缆接头。

12.C/N (Carrier/Noise) 载噪比 卫星信号功率与接收端噪声功率之比(dB表示),该 比值愈大,则电视图像质量愈好。当C/N低于7dB时,电视 图像的质量就很糟糕了,C/N值高于11dB时图像质量极好。

13.Carrier 载波 无线电或电视发射机发射信号的中心频率。载波通常被调幅或调频, 在模拟卫星电视中,是对载波进行频率调制来传输图像信号和伴音。

14.Carrier Frequency 载波频率 广播电台、电视台或微波发射机的工作频率。调幅广播的工作 频率是从5351600KHz。调频广播的工作频段是从88108MHz。地面电视台 的发射频段是从54-890MHz。微波与卫星通信系统发射机工作频段是从114GHz

15.Cassegrain Antenna 卡塞格伦天线(即后馈天线) 卫星电视接收中常用的一种天线,天线所特 有的二次反射结构使其既消除了庞大的馈线支架,又保留了长焦距和高增益的优点。

16.CATV Converter 有线电视频道预选器 有线电视系统中,连接在电视机与电缆之间的一个专用 装置,它取代了电视机高频头,使用户能随意选择由电缆传送来的各个频道的电视节目。

17.C-Band C波段 频率从3.7-4.2GHz的一段频带,作为通信卫星下行传输信号的频段。

CDTV (conventional definition television) 普通清晰度电视 这一术语用来表示由ITU-R470建议的 模拟NTSC电视系统。

18.Channel 信道 传输某一特定信号的一个频带。

19.Chrominance (chroma) 色度 视频信号的颜色信息

20.Circular polarization 圆极化 国际通信卫星利用圆极化天线按螺旋形式向地面传输信号。 某些通信卫星在同一个频率上,按左螺旋和右螺旋传输 两路不同的信号,因而使卫星的信道容量增加了一倍。

21.C Clark Orbit 克拉克同步地球轨道 同步地球卫星所运行的距地球35888公里的圆形轨道,这个 轨道的假说由科幻小说作家亚瑟·克拉克于四十年代末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上首先提出。 置于这一轨道上的卫星尽管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绕地球旋转着,但由于地球自转的 角速度与这一卫星相同。所以从地球上对应的某一点看,卫星与地球是始终处于相对静止的。

22.Coaxial Cable 同轴电缆 一种传输线,其中心导体与外导体(或屏蔽层)之间有绝缘电介质隔离。 有线电视就是用同轴电缆来传输电视信号。家用卫星电视接收天线与 接收机高频头之间,通常也由同轴电缆联接。 Compression 压缩 指减少用来表示信息的比特数。

23.CRC (Cyclic Redundancy Code) 循环冗余码 添加在信息比特后的比特,用于检测数据正确性。

24.D/C (Down Converter) 下变频器 卫星电视接收机的部件之一,主要功能是把来自卫星的微波信号, 向下变换成中频信号。目前是把下变频器、低噪声放大器与馈源合为一体,以便用普通 有线电视的同轴电缆将中频电视信号传输到接收机去。

25.dBm 分贝毫瓦 用分贝表示的信号功率与1毫瓦参考功率源比值。

26.DBS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直播卫星 其工作频段在12GHz以上。由于直播卫星的 工作频率很高,发射功率也大大增加,因而地面接收机天线尺寸可以大大缩小适于个人直接收视。

27.Demodulator 解调器 接收机中用以从载波信号中还原出声音或图像信号的各种解调电路的统称。

28.Digital 数字信号 离散可变的量,典型的数字信号具有两个状态 相应表示两个不同的信号条件。 Dipole 偶极天线 常用的羊角电视天线就是一个简单的偶极天线。 卫星电视天线常用的馈电喇叭也是一种偶极天线。

29.Direc PC 一种通过卫星使个人电脑接入INTERNET服务的技术

30.Dish-Stretching Technology (or Threshold Extension Technology) 门限扩展技术 用来减少 电视屏幕上噪声的技术,常用有两种技术可达此目的,一种是接收后图像处 理技术,另一种是中频滤波技术。因为抑制了噪声,所以可以缩小天线的 尺寸或者认为由于这种技术使信噪比有了提高,因而相当于降低了门限。

31.Distribution Amplifier 分配放大器 有线电视系统在向电缆网络传输时,用以对电视信号进行 放大。公寓大楼及宾馆的共用天线系统也常常要用分配放大器,用来增加天线系统的负载能力。

32.Distribution Center 电视转播站(或电视转播中心) 电视广播站负责把来自节目传送 机构的电视信号,传输到电视网的各分站以及用户去。

33.Dithering 能量扩散 在带宽为36MHz的卫星转发器的工作频带内,以12.5Hz的三角波把带宽为 6MHz的电视信号移频的过程。卫星电视信号的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把信号能量扩展在更宽一些的频带 上,这一频带(36MHz)远大于地面电视微波发射机的工作带宽,并以此达到减小对地面微波机的干扰。

34.Down Link 下行频道 通信卫星向地面站中继转发电视信号的频道。

35.Earth Station 地面站 在地球上,接收来自卫星的信号的接收系统,主要由天线、低噪声 放大器、下变频器和接收机等组合而成。地面站天线尺寸通常从2.4米~27米。

36.EIRP 全向有效辐射功率 卫星地面站所接收到卫星电视信号功率的度量。

37.EIRPdBW(分贝瓦) 表示。通常在发射卫星之前,即要计算EIPR强度。计算结果可以绘成卫星波束覆盖区内各点接收到 卫星信号强度变化的场强图。地面站接收到的EIRP强度与所要求的天线尺寸之间的有直接的关系。

38.Elevation (EL) 仰角 地面站天线瞄准卫星的仰角,用来计量,若天线对准地平线, 则仰角为,若天线直接对准头顶上的卫星,则仰角为90°

39.entropy coding 熵编码 是一种用来减小数字表示的信号的冗余度的可变字长无损编码方法。

40.F/D (Focal -Length-to-Diameter ratio) 焦距直径比 卫星抛物反射面焦距对天线口径之比

41.FEC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前向误码纠错 采用MPEG-2技术的数字卫星节目接收的 参数之一,通常为1/23/45/67/8

42.Feed-horn 馈电喇叭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上的一个部件,其作用是把来自天线反射面微弱的 信号聚焦后,馈向低噪声放大器中。

43.Feed-line 馈线 用于天线与接收机之间的传输线,典型的馈线是同轴电缆。

44.Field Strength Meter 场强仪 用于测量传输线或天线上的信号功率的测量仪器。

45.FM (Frequency Modulation) 调频 使一个正弦载波的频率,按照某一个音、视频信号强弱而变化的 调制过程,把这个被调制后的载波用天线发射出去,就成为调频广播或调频电视信号。

46.FM Threshold 调频门限 调频接收机解调器所要求的最低输入信号电平称为门限电平, 若输入信号低于这一电平,则解调器无法从载波中恢复出完整的原信号。

47.Footprint 卫星辐射场强图 电视卫星波束覆盖区内的EIRP强度等值线构成的图形。该图表示 出地面各点的EIRP强度。在同一个卫星上不同的转发器有着各自不同的EIRP场强图。

48.Frequency Reuse 频率复用 利用卫星的几何位置或天线的极化方式不同来分隔信号,并以 此扩展有限频段内信道容量的技术。国内卫星通信系统中,频率复用常用的一种方法是 使两个工作于相同波段的卫星在轨道上相距,因为34GHz波段典型的天线波束宽 度为,所以对准号卫星的地面站天线,是不可能接收到来自相距以外的号卫星的信号,尽管这两个卫星都工作在相同的频段上。第二种技术是利用天线的 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不同来达到频率复用。因此,目前的卫星上装有24个水平极化和 垂直极化的转发器,即可传输24路电视,而按常规技术仅能传输12路电视。

49.Frequency-Agile 频道可选性 描述一个卫星电视接收机、选择来自卫星的1224个信道 (每个转发器工作于一个信道)的能力。若一个接收机无频道可选性,则说明 该接收机只固定接收单一的一个信道。

50.Gain 增益 一个系统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电平的比,通常用分贝(dB)来量度。

51.Geosynchronous 同步地球轨道 位于赤道上空,距地球表面35888公里(22300英里) 绕地球的环形轨道。 GHz 千兆赫兹(频率单位)1GHz=1000MHz,通常频率高于1千兆赫以上的信号称为微波信号。 频率高的微波信号开始具有可见光的一些特性。

52.Global Beam 全球波束 环球国际通信卫星下行波束的一种形式,一个卫星的这种波束可以 覆盖地球三分之一的面积。全球波束由三个分别位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的通信卫星 构成,由于这三个卫星的波束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从而使得几个大洋周围的任何地区可以收 到同一个信号。因为全球波束覆盖面积远大于仅覆盖一个地区的国内卫星,所以环球卫星信号 EIRP强度很弱,故接收环球卫星信号的地面站要求很大的天线,典型的直径在9米以上。

53.GMT (Greenwich Mean Time) 格林威治时间 国际通用标准时间 Gorizont (Horizon) 水平线之意 是独联体静止卫星 Gregorian 格列高里天线 由双反射面天线组成,凸双曲面为副反射面,而抛物面为主反射面 G/T (Gain/Temperature) 地面接收系统的品质因数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的天线增益与接收系统 噪声之比,用分贝表示,若这一值增加,则意味着图像质量提高。利用减小 低噪声放大器的噪声温度和增加接收天线的尺寸均可以提高G/T值。

54.Guard Channel 频率保护带 为了避免相邻频道之间的串台干扰。各相邻电视频道之间 都留有几MHz的空白频带 Hertz (Hz) 赫兹(频率单位),每秒变化一周为一赫兹 Huffman coding 霍夫曼编码 它是一种熵编码的方法。它使用不同长度的码 来表示发生概率不同的符号 Heliax 螺旋电缆 在微波频段具有很低传输损耗的特种同轴电缆,常用来联接天线与接收机。

55.ISDB (Integrated-services Digital Broadcasting) 综合业务数字广播 将各种信号包括静止图像和活动 图像、声音、文件、字符和其它类型的数据等综合在一个单一的发送信道中传送。

56.Ka-band Ka波段 大致上的频率范围是30/20GHz Kelvin 开尔文(绝对温度单位) 科技上常用的一种温度计量单位,K氏零度表示物理学上的 绝对零度(相当于-273℃)。放大器中热噪声特性用绝对温度来量度。

57.Ku-Band Ku波段 频率从1114GHz的波段,用于卫星通信和直播卫星电视。

58.L-band L波段 在卫星接收机中,其频率范围约为9502150 MHZ Level 电平

59.LNA (Low Noise Amplifier) 低噪声放大器 一种高灵敏度前置放大器,通常接在地面站天线的 馈电喇叭处用以降低接收系统的噪声温度,以及提高其总增益。低噪声放大器最重要的 指标是噪声温度(用绝对温度K表示)一般地说,噪声温度愈小,则电视信号质量愈好。

60.LNB (Low Noise Block) 高频头 由低噪声放大器和下变频器组合而成的组件,LNB=LNA+LNC LNC (LowNoise Converter) 低噪声变频器(下变频器)

61.LPTV (Low-power TV) 小功率电视 由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80年批准的一种新电视业务, 小功率电视台的发射功率仅在1001000瓦之间,波束覆盖半径为 1624公里的范围。

62.MATV (Master Antenna Television ) 共用天线电视系统 常用于公寓大楼、宾馆等处, 这种系统稍加改进即可并入有线电视系统。

63.MCPC (Multi Channel Per Carrier) 多路单载波 在卫星数字电视传送中,将多套电视节目的码流 经复用器混合后,调制在一个载波频率上,然后进行发射。在地面接收站收到该频率后, 将解调、解码后的码流,经分路器后分别取出多套节目,再处理后可观看到多套电视节目。

64.MDS (Multi-point Distribution System) 多点播送电视 这种系统在城市内,象无线电广播电台 一样无方向性地发射电视信号,但接收点却是有限而且是特定的。

65.MMDS (Multi-channel Microwave Distribution System) 多频道微波分配系统 采用2.4-2.6GHz 频率的微波传送电视信号的方式,可以定向或多向传输 MPEG-1 ISO/IEC标准,包括11172-1(系统)11172-2(视频)11172-3(音频)11172-4 (一致性测试)11172-5(技术报告)

66.MPEG-2 ISO/IEC标准、13818-1(系统)13818-2(视频)13818-3(音频)13818-4(一致性)

67.Offset Antenna 偏馈天线 这种天线的反射面只是旋转抛物面一个部分,通常包括极点或顶点, 使得用前馈时,没有孔径阻挡作用 N.T. (Noise Temperature) 噪声温度 用来表示电子设备系统或器件的噪声特性的参数,常用K来表示

68.NTSC (National Television Standards Committee) 美国国家电视标准委员会 美国电视制式由该委员会 决定,NTSC也是美国彩色电视制式代号。NTSC制式的特点是每秒传送30帧画面,每帧525行。

69.PAL (Phase Alternation by Line) 一种彩色电视制式 德国设计的彩色电视编码系统, PAL的意思是逐行倒相制

70.Paraboloid 旋转抛物面 经典的天线反射面的形状

71.PCM (Pulse Code Modulation Coding system) 脉冲编码调制 数字传输用编码系统

72.PID (packet Identifier) 包识别符 在一个单节目或多节目的传送码流中,用于伴随基本码流的 一个特定的整数值,供解码端用来识别码流性质。

73.Pixel 像素 指亮度或色度的一个8比特的取样。

74.Radio Frequency Spectrum 射频频谱 在电磁波谱中,频率从几百千赫到几千兆赫的 范围都称为射频频谱或无线电频谱。

75.RF Adapter 射频调制器 安装在卫星电视接收终端的输出与用户电视机输入端之间的 附加调制器。射频附加器把来自卫星电视接收机的基带电视信号调制为 射频信号,使用户的普通电视机可在特定的电视频道上接收这些信号。

76.RGB (Red,Green,Blue) 红、绿、蓝 电视的三种主要颜色成份

77.Satellite 卫星 在太空中,凡以固定的轨道环绕着一个较大星球运行的较小行星体都称为卫星。 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天然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则按照各自的轨道,以地球的自转轴 为中心绕地球旋转。几乎所有的通信卫星都是被发射到同步地球轨道上。

78.Satellite Receiver 卫星接收机 工作于微波波段的宽带调频接收机,主要功能是把C波段 Ku波段的卫星模拟电视信号还原成基带电视信号。

79.Satellite Terminal 卫星接收终端 只具有接收能力的卫星地面站,由抛物面天线, 馈电喇叭,低噪声放大器、下变频器和卫星接收机组成。

80.S-Band S波段 卫星下行频率范围在2.6GHz SCPC (Single-Channel-Per-Carrier) 单路单载波 它与MCPC不同之处是一路电视节目单独调制在 一个载波频率上进行发射,接收端调到相应频率上,便可收到 该套节目。目前大都省台数字卫星电视便是采用SCPC广播的。

81.Scrambling 扰码 为了预防被未授权者接收而故意改变视频、音频或编码码流的特性。当然这个 改变是在有条件接收系统控制下按规定来处理,有时为了使信号的频谱能量分散也要这样做。

82.SDTV (standard definition television) 普通清晰度电视 这一术语用来表示一种数字电视系统, 其质量基本等效于NTSC。这一术语也称为普通数字电视。

83.SECAM (Sequential Color Memoire) SECAM彩色制式 法国和苏联所采用的彩色电视制式, PAL制是不兼容的。SECAM意为顺序彩色电视记忆

84.S/N (Signal/Noise) 信噪比 信号功率与噪功率之比,用分贝(dB)表示。S/N在电视中是 一个极其主要的性能指标。

85.Sparkles 噪声点 卫星电视系统中,由噪声导致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干扰杂点,噪声点比通常地面电视系统的雪花点更为明显一些。消除噪声点只有加大 地面站天线尺寸和使用噪声温度更低的低噪声放大器。

86.Spherical Antenna 球形天线 卫星地面站天线的另一种主要形式。与抛物面天线不同,球形天线 可以同时对准几个卫星,因此,具有同时接收几个卫星信号的能力。由于这一 特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用卫星电视接收者开始安装球形天线,因为, 这些用户希望能够很方便的从一个卫星的接收转向对另外一个卫星的接收。

87.Spot Beam 点波束 波束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覆盖地球表面的一定区域,这种波束要比全球波束小 STV (Subscription Television) 计时收费广播电视 一种收费的广播电视业务。

88.Sub-carrier 副载波 电视信号中传输伴音等信息的载频。

89.Synchronization 同步 使收、发信机双方的信号在时间上保持相同步调的技术

90.Teleconference 电话会议 不在同一地点的许多人通过一些电子设备如电话、电视。 计算机终端等来举行的会议。

91.Teletext 图文电视图文电视是随电视信号同时传输,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显示文字和图象, 通常有几百,每包含有20行中、英文字。图文电视是通过数据副 载波,利用电视信号中帧消隐时间来传输的。普通的电视机是不能收看图文电视的,电视机附加了专用图文电视译码器才能收看到图文电视。现在许多 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系统都增加了电子报纸图文电视信号。

92.Terrestrial TV 地面广播电视 地面在有限范围内传输的常规电视,传输范围为 直径160公里左右,工作频段接VHFUHF

93.Threshold Extension 门限扩展 一种使卫星接收机信噪比改善近3分贝的技术。

94.Translator 电视差转机 差转机的功能是接收远处的电视信号, 然后把电视信号转换为另一频道再向本地区发射,以增加电视覆盖面。

95.Transponder 转发器 由接收机,发射机和天线组成,是卫星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典型的通信 转发器发射功率为58.5瓦,(目前卫星电视转发器的发射功率约为几十瓦到一百瓦,) C波段工作频率46GHz,带宽36MHz。而Ku波段为1214 GHz,带宽为54MHz 一组通信卫星通常有1224个转发器。

96.Twin Lead 平行馈线 五十年代常用的联接天线与电视机的传输线, 现已被性能更好的同轴电缆所取代。

97.UHF (Ultra High Frequency) 超高频波段 频率在300MHz3GHz。地面上广播电视波段为470890MHz Uplink 上行频道 中心卫星地面站向卫星传输信息的频道。
98.Vertical Blanking 帧消隐 消除帧间回扫线的过程。

99.VHF (Very High Frequency) 甚高频 频率范围从30MHz300MHz的频段。

100.VHS Format VHS格式 两种最常见的家用录像机格式之一,另一种是Beta制式

101.Monitor 监视器 没有高频头的电视机,只能接收基带电视信号,不能接收VHFUHF 广播电视信号。监视器比普通的电视机有更高的分辨率和图像质量。

102.Waveguide 波导 矩形或椭圆形截面的金属管用来作微波信号的传输

103.Wind Loading 风压负荷 风力加在卫星地面站接收天线上的压力。设计良好的抛物面天线应能 承受风速为每小时64公里的风压负荷,而且不会有明显的损坏,甚至应该抗受每小时160公里的风速。

104.声表面波滤波器(SAWF 声表面波滤波器是利用石英、铌酸锂、钛酸钡晶体具有压电效应的性质做成的。所谓压电效应,即是当晶体受到机械作用时,将产生与压力成正比的电场的现象。具有压电效应的晶体,在受到电信号的作用时,也会产生弹性形变而发出机械波(声波),即可把电信号转为声信号。由于这种声波只在晶体表面传播,故称为声表面波。 声表面波滤波器的英文缩写为SAWF,声表面波滤波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不需要复杂调整。在有线电视系统中实现邻频传输的关键器件。声表面波滤波器的特点是:(1)频率响应平坦,不平坦度仅为±0.3-±0.5dB,群时延±30-±50ns。(2SAWF矩形系数好,带外抑制可达40dB以上。(3)插入损耗虽高达25-30dB,但可以用放大器补偿电平损失。 声表面波滤波器包括声表面波电视图像中频滤波器、电视伴音滤波器、电视频道残留边带滤波器。声表面波滤波器的典型技术指标如下表所示。

105.梳状滤波器 梳状滤波器它是由许多按一定频率间隔相同排列的通带和阻带,只让某些特定频率范围的信号通过。梳状滤波器其特性曲线象梳子一样,故称为梳状滤波器。 梳状滤波器在电视技术中的应用很多。梳状滤波器被用于分离色度信号的两个正交分量U色差信号与V色差信号。梳状滤波器一般由延时、加法器、减法器、带通滤波器组成。对于静止图像,梳状滤波在帧间进行,即三维梳状滤波。对活动图像,梳状滤波在帧内进行,即二维梳状滤波。除特殊要求的场合外,大多数的数字电视设备或高质量的数字电视接收机,采用行延迟的梳状滤波器与带通滤波器级联,构成YC分离方案就可获得满意的图像质量。 使用梳状滤波器使得图像质量明显提高。解决了色串亮及亮串色造成的干扰光点、干扰花纹;消除了UV混迭造成的彩色边缘蠕动;消除了亮、色镶边。

106.衰减器 在指定的频率范围内,一种用以引入一预定衰减的电路。一般以所引入衰减的分贝数及其特性阻抗的欧姆数来标明。 在有线电视系统里广泛使用衰减器以便满足多端口对电平的要求。如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出端电平的控制、分支衰减量的控制。衰减器有无源衰减器和有源衰减器两种。有源衰减器与其他热敏元件相配合组成可变衰减器,装置在放大器内用于自动增益或斜率控制电路中。无源衰减器有固定衰减器和可调衰减器。固定衰减器由电阻组成,不影响频率特性,常用T型或π型网络组成;(有关常用75Ω阻抗T型、π型不同衰减量的电阻数据可参阅共用天线电视系统一书);可调衰减器由电位器组成在调试中及电平调整中使用。 要求衰减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应和接口端匹配,有线电视系统里都应为75欧。衰减器的频率特性要满足系统的频率范围要求,在频率范围内衰减器的衰减量应和频率无关。因此,常用电阻元件组成。 频率范围不同,衰减器的形式也不同。有用同轴线作衰减器;在波导系统中,常用吸收电场能量的膜片作衰减器;也有采用固态二极管(如PIN二极管)在微波频段内制成波导或同轴线系统的可以电调谐的衰减器。衰减器常用于多种电信设备和电子仪器中。

107.均衡器 在电信设备中,用以校正因频率不同而引起的衰减(即传输损耗)及相位差不同的网络。能校正衰减与频率关系的,称为"衰减均衡器";能校正相位差与频率关系的称为"相位均衡器" 在有线电视系统里经常需要使用均衡器。均衡器通常串接在放大器的电路中,是为平衡电缆传输造成的高频、低频端信号衰减不一致而设置。因为电缆的衰减特性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常用的衰减均衡器,又称为幅度均衡器。一般由线圈、电容器、电阻等元件组成。衰减均衡器的特性阻抗等于一个定值,其均衡值为电缆高、低频参考点之间衰减量的分贝差,均衡器的频率特性正好与电缆频率特性相反,而是频率低衰减大,频率高衰减小,用这一相反的特性起到均衡作用。均衡器也常做成小块印制板插件式结构,以均衡量的大小来分。

108.混合器 将两套以上的不同频率的射频节目(信号)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路宽带的射频(信号)多频道节目输出的器件为混合器。在有线电视系统前端里混合器是系统信号的集散点,即在混合器输入端集中所有经过技术处理的多频道射频信号,再在混合器输出端将信号输出出去分送到系统网络送至用户。 混合器的主要技术要求。工作频率:混合器要是宽带型的则频率应满足系统里整个频带的要求。混合器要是频道型的则频率应满足所需混合的各频道要求;接入损失:信号经过无源网络时总希望接入损失(插入损失)越小越好。混合器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称混合器的接入损失。接入损失通常用分贝来表示。用分贝表示时,为输入端电平分贝数与输出端电平分贝数之差。不同的混合器接入损失不一样;输入输出阻抗:为了在整个系统内各个接口都应匹配,所以混合器的输入端及输出端阻抗都应75欧;输入端之间的相互隔离;在理想情况下,混合器任一输入端加入信号时,其它输入端不能出现该信号,任一输入端有开路或短路现象时也不应影响其他输入端。但实际上总有一定的影响。在各端匹配的情况下,某一输入端加入一个信号,该信号电平与其它输入端出现的该信号电平之差,即为混合器输入端之间的相互隔离,一般用分贝来表示。对于不同的混合器有不同的要求,一般要求大于20分贝。

109.互相调制比(IM 有线电视系统中放大器放大多个频道的电视信号时,由于放大器的非线性作用(主要是二次项),使传送信号彼此混频,产生的和频或差频落到欲接收频道的频率范围内和有用信号一起进入电视接收机,就会产生干扰,这就叫互相调制简称互调。互相调制与频率有密切关系。互调干扰,它产生网纹或斜纹干扰。互调比定义为 IM=20lg载波电平有效值/互调产物有效值 国家标准中规定IM≥57dB,设计时应取58dB

110.交扰调制比(CM) 有线电视系统中放大器放大多个频道的电视信号时,由于放大器中非线性器件的影响(主要是三次项),使所欲接收频道的图像载波受到其它(干扰)频道的调制波的幅度变化干扰,这就称为交扰调制或交叉调制简称交调。常见的现象是在欲接收的图像背景上出现干扰频道图像的负象。有时干扰频道的水平同步信号在欲接收的图像画面上翻转,成为一个垂直白条,而且左右移动(在行频一致时是固定的),好象汽车前窗的雨刷,因而也?quot;雨刷干扰" 交扰调制是干扰信号的调制转移到了有用信号的载波上。定义交扰调制: XM=20lg被测载波上转移调制的峰-峰值/被测载波上需要调制的峰-峰值 与交扰调制定义相反,定义交扰调制比(CM): CM=20lg被测载波上需要调制的峰-峰值/被测载波上转移调制的峰-峰值 国家标准中规定CM≥46dB,设计时应取48dB

111.分配器 分配器是有线电视传输系统中分配网络里最常用的部件,用来分配信号的部件。它的功能是将一路输入信号均等地分成几路输出,通常有二分配、三分配、四分配、六分配等。 有线电视网的频率不断提升,功能不断加强,因此对分配器的要求不断提高。分配器主要技术要求。频率范围:分配器使用在整个有线电视网中,因此应具有宽带的频率特性;输入输出阻抗:有线电视网中的射频各种接口阻抗均应为75欧,以实现阻抗匹配,因此分配器输入端及输出端阻抗均应为75欧;分配损失:在系统中总希望接入分配器损耗越小越好。分配损失Ls的多少和分配路数n的多少有关,在理想情况下Ls=10lgn,当n=2时为二分配器分配损失为3dB。实际上除了等分信号的损失外,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分配器件本身张衰减,所以总比计算值要大。如二分配器分配损失工程上常取值3.5dB4分配器损失常取值8dB;相互隔离:相互隔离亦称分配隔离。如果在分配器的某一个输出端加入一个信号,该信号电平与其它输出端该信号电平之差即是相互隔离,一般要求分配器输出端隔离度大于20dB以上。实际上驻波比往往大于1。如果驻波比太大,则传输信号就会在分配器的输入端或者输出端产生反射,对图像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如重影等。 分配器在工程中还分为过电型分配器、户外型分配器、户内分配器等。

112、单声道 一个声音通道,用一个传声器拾取声音,用一个扬声器进行放音的过程,称之为单声道。在电视广播中,单声道伴音质量欠佳,特别是遇到优势的文艺节目,尤其是现场直播高水平的音乐表演时就显得逊色不少。另外单声道伴音只能用一种语言进行广播,这对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我国是不适用的,应当发展为双伴音(双通道)同时播放两种语言,同时也为立体声广播创造条件。

113、双伴音/立体声 利用双声道可以实现双声道电视伴音,同时播放两种不同语言的伴音,如一路用标准的普通话;另一路用当地的民族语言或方言,且两者可随意选择。也可以一路用标准的普通话或民族语言;另一路用某一外国语言,而且两者也可随意切换。比如在播放原版国外电视片时,虽然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打中文字幕,看起来总不顺畅,而双伴音就可克服打字幕的缺陷。 双声道为立体声广播创造了条件。因为人的双耳能够辨别各声源的距离和方向,故听音有空间感(或立体感)。在放声系统中,应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音通道,使听者所感到的声源相对空间位置能接近实际声源的相对空间位置,这种重放声音称为立体声。立体声有双声道立体声、四声道立体声、杜比立体声、杜比环绕声、杜比AC-3数码环绕声等。 采用立体声技术进行的无线电广播称为立体声广播。以双声道立体声广播为例。双声道立体声广播是,通过一个或两个不同频率的广播频道播送对应于听众左前和右前两个方位的两路声音信号。听众使用具有双声道重放系统的立体声收音机接收,可以辨别出声源的相对位置而产生立体声感;如用普通收音机也能接收到同一节目内容,但是没有立体声感。为了满足单声道兼容,大多采用导频制的调频立体声广播。它只使用一个调频广播频道,用调制的基本声音频率?quot;左加右"信号,副载波调幅频带和导频送"左减右"信号。 在理论上为了获得最佳立体声效,理想方法是采用无限多个传声器拾取声音信号,然后用无限多个声音通道将声音传送到无限多个扬声器并重放。只要扬声器的位置和传声器的位置一一对应,则重放的声音能准确地再现现场的声音,使听众有身临其境的现场的立体感。

114、环绕立体声 环绕声是指直射声音和反射声音把听者包围起来的重放方式。因此,扬声器越多,听者被包围的感觉越强。双通道立体声只能辨别出声源的相对位置。四通道立体声系统采用四个传声器、四个扬声器。四个传声器中的两个靠近舞台,拾取舞台的直达信号,另两个离舞台较远,拾取反映环境声效果的混响信号。四个传声器拾取的信号由四个独立的声音通道传送到四个扬声器。对应于传声器的位置,扬声器分别为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其中前左、前右用于重放舞台的直达声,后左、后右用于重放反映环境效果的混响声。而听者则因其前后方都有扬声器,不仅在横向上有临场感,而且有被声音包围的感觉,因而也称环绕立体声。

115、杜比AC-3数码环绕声 AC-3技术起源于为高清晰度(HDTV)提供高质量声音。AC-3技术是由杜比AC-1、杜比AC-2发展而来的。 AC-1通过4-2-4多声道矩阵方式把声道数减少一半(这样就可以减少传输容量),然后采用增量调制(调制)技术进行数字编码。因此,AC-1的压缩倍数为两倍。随着声音编码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进步,AC-1系统发展成为基于变换编码技术的AC-2系统,在提高质量的同时,压缩倍数进一步变为4倍,但是多声道矩阵处理技术仍然保留。 AC-3是在AC-1AC-2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AC-2的许多优点,如窗处理、变换编码、自适应比特分配等,同时也可克服了他们的不足和局限。AC-3具有5.1声道,即左、中、右、左环绕、右环绕和0.1低效果声频道,这里的左、右环绕声道是分别制作的独立声道,更具有现场感和真实感。在杜比AC-3技术的基础上,目前有6.1声道、7.1声道数字还音系统。AC-3是美国HDTV的声音制式,这种制式已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公认。 注解:4-2-4是代表录音时采用四声道录音,当把录音放置在电影胶片时,将4声道通过编码技术压缩致二声道,在声音还原时,仍然重放4声音的原音。

116、熊猫伴音(PANDA-1 美国Wegener通讯公司于80年代初期设计出一套实用电视伴音高保真多声道多语言伴音解调电路技术,将此项技术定名为"PANDA-1"(中译"熊猫-1"高保真多语言立体声伴音),并已在美国获得技术专利。这种伴音技术是一种模拟噪音抑制系统,作用是将一正常的伴音,一般必须以280KHz高频带宽,而它利用一半的高频带宽130KHz,来传送的基带音频信号15KHz带宽。将伴音信号的动态范围以几十倍的特定比率压缩,压缩至一个非常窄的频带宽度。这样,每一套图像节目可以同时提供多达六路的音频通道,以便进行立体声或双语广播,并可同时传送独立的电台节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频率上可以传送三组立体声或六路单声道。 PANDA-1伴音是在模拟频道中使用,又是模拟压缩,所以音质与现在使用的数字伴音信号相差较大,但由于节约了带宽,因此多出了几个声道。接收PANDA-1伴音需接收机具有扩展电路音频载波解调器,否则接收到的声音是高噪音及高失真的伴音。凡具有PANDA-1解调功能的接收机,便可随意选听六个伴音或双声道立体声,通过遥控操作、屏幕显示、对音频编程接收。

117、丽音(NICAM NICAM是准瞬时压扩声音复用,是数字声音处理技术,主要特点是信噪比高,动态范围宽、音质同CD相媲美,故名丽音,因此NICAM又称为丽音,丽音是广播电视伴音数字化的俗称。 我国地面广播及卫星广播中电视伴音都采用调频方式。丽音是在原伴音副载频的基础上再增设一个数字伴音副载频,伴音形成双载波方式,并不干扰原来的单声道信号。采用AM-FMFM-FM播放方式。丽音模式有立体声模式即左、右声道;双语音模式即同时由左、右声道分别传送两种语音,也可传送两路单声道广播,或一路单声道广播和一路数据。发射时采用专门的调制器将其处理后再与电视图像信号和模拟伴音信号一起进行发射。而接收时,用专用的丽音解调器处理后就能聆听与CD媲美的数字立体声伴音节目了。 国际上丽糁剖接?0多种,我国采用NICAMD丽音制式。在保留原有模拟调频伴音副载频的基础上增设第二副载频7.28MHz,采用准瞬时压扩编码技术。目前我国中央电视台第一、二套节目卫星传输系统中,用NICAM-728方式插入了中央一、中央二和中央三立体声三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接收卫星数字声音广播信号时,卫星接收机则需具有基带输出上,将其接至NICAM-728接收机,经它处理后收到立体声信号等,便可以方便地取得优质的中央台广播节目信号源。地面电视台广播中传送丽音信号,标志着电视伴音跨入数字立体声时代。目前有些电视机具有NICAM接收功能,但需要制式一致才能收到丽音,否则不能收听,需要分清是否符合中国丽音标准。

118、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简称太阳电池,它是利用半导体硅的光电效应把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装置。太阳能在地球的宇宙空间,每1m2上有1.4kw/m2,晴天,在地面上每1m2 1 kw/m2。卫星上使用的太阳电池大部分是硅单晶的,太阳能变换为电能,从理论上来说,光电转换效率可达25%,实际上不超过16%,一般为10-13%左右。近几年常使用一种变换效率高、高温工作特性和耐放射线特性优良的砷化镓单晶元件。 现在用的太阳电池,是有许多小片硅太阳电池片串并联组成一个阵。一块太阳电池的大小是2×2cm22×4cm24×4cm2等几种,其厚度为0.15~0.4mm。一个太阳电池阵中的串联电池片数取决于输出电压高低的要求,而并联数则取决于输出电流大小的要求。两者结合起来的总片数即决定了它的输出功率。 例如日本的广播卫星(BS-2)使用了大约11000块硅太阳电池。 用太阳电池得到的功率不是全部直接使用,而是一部分存储在卫星内的蓄电池里,当卫星处于地球上的阴影区,太阳电池不产生电时,由蓄电池供电给各部分设备工作。 硅太阳电池当前是空间电池中的主力,占80
%左右,在未来的应用中也将占据主要地位,所以提高硅太阳电池的效率是很重要的。砷化镓太阳电池的利用也在逐步提高,这两种太阳电池将是空间能源的主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非常详细了,没有任何补充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应该是高手,谢谢

网友:

这么详细应该是前辈

我正想研究下卫星上网方面的东东

网友:

是够具体的了 感觉很实用的  收藏了~!!~!

网友:
甜天

可是我想知道的是有关88到108的带通滤波器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点,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匮乏,好多没有看懂

网友:
ATM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 异步传输模式 是一种在宽带数字网中使用的,以信元为单位, 在设备间进行信息传输的一种方式。在信元载体内可携带任何类型的信息 (如视频、语音、图像等多媒体数据),可在高速下进行操作。通过ATM交换机 建立源与目的之间设备的连接。当连接建立后,设备之间可进行任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