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不能下载程序,一个星期了,快要疯掉了!

楼主:
3个DSP项目都要用到CPLD,开板前分别使用:EPM7128STC100-15、EPM7256AETI100-7N、EPM7128AETC100-10三个片子(全新)做下载实验,编译器为QII6,其中第1片EPM7128STC100-15根本无法访问,显示无法扫描JTAG,另一片能读到ID,能检测空片,但显示“预期的JTAG ID为0x1712800DD,但检测到的JTAG ID为0x0712800DD”,故无法下载。 于是换上EPM7256AETI100-7N,还是显示“预期的JTAG ID为0x1725600DD,但检测到的JTAG ID为0x0725600DD”,故无法下载。 接上实验箱上的EPM7128AETC100-10,能正常下载。请高人帮我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莫非是芯片还是其它?我被这个问题困扰1一个星期多了,多谢!

网友:
用maxplusII试试
或者再次确认那6条信号线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
给点小意见:首先,确保硬件电路板上的JTAG管脚线没有问题,最好用放大镜查看管脚有没有虚焊之类的问题;其次,在QII6中设置相关选项,注意器件的选择,包括速度等级,确保没有问题;最后,如果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是器件本省存在问题了,比如买到质量差的或是打磨过了的芯片,可以试着吹下芯片换用别的商家的产品。

网友:
我还遇到到过更绝的,7128第一次下载没有问题,运行也正常;当我改动了源程序,需要重新下载的时候,就不行了!显示是“找不到器件”,吹下来后,又换个新的,下载,没有问题了。可是又重新下载程序时,又出现了“找不到器件”了,看资料,说是可以重复下载很多次,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在疑惑,也不知道是不是买了假货

网友:
呵呵 很多公司是给的旧片 重新买一块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