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楼主:
我正在做纸页定量仪的改进设计,主要是把以前的数模转换模块用一个内部带有数模转换模块的单片机替换掉(我用的是C8051F350)。现在不知道单片机的数模转换怎么接线的。求高手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单片机资料上应该有怎么接线的吧!!!

网友:
你看看资料上面 设定一个参考电压 然后将模拟信号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还没解决,建议你联系以下网店店主,店主从事底层软件开发,有丰富的单片机,ARM方面的经验及资料和软件驱动。
http://shop3577639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