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楼宇防盗报警系统的设计与解决方案(二)

楼主:
该系统除巡更点外分成8个分区,每个分区包含了可以统一管理的楼层,用所属主机的液晶键盘进行布防撤防和消警,所有操作信息和报警信息都实时在警卫中心管理软件中反应出来,并可以自动显示出报警区域的电子地图。     在总线方面的处理上,由于该楼相对结构工整,所以布线相对比较方便,用3根rvv的1平方毫米的四芯线贯穿整个管道井到顶楼分别作为三台主机的总线,没有采用更多芯的线将所有总线放在一条多芯线中是为了防止总线之间可能会产生的互相干扰。而总线扩展设备的选择上都选用了ds7432的8防区扩充模块,安装在各个楼层的弱电井中,各楼层的探测器和巡更按钮都把线路集中到该层的弱电井接至ds7432上并供电。     在巡更系统的处理上,由于将巡更系统和报警系统集成在一起,因此该巡更系统是在线式的有线巡更系统,将ds7400xi的防区接入巡更开关作为24小时无形防区来使用,而在警卫中心软件中定义该防区为巡更防区,因此可以实时显示巡更状态。该系统可以自由定义巡更线路,可以定时自动启动多个巡更线路,也可手动启动巡更线路,并可提示及时巡更、未及时巡更、巡更提前、巡更错误触发等信息。在巡更按钮的选择上,我们选用了一款设计比较新颖的巡更按钮,该按钮由磁簧管和发光二级管组成,按照常开触点的方法连接至DS7432的防区输入上,当带巡更人员将带磁性的巡更笔轻触该按钮时,磁簧管会吸合,发光二极管和防区线路导通而发亮,提示巡更信号已成功触发。实际使用效果相当不错。     在报警联动的设计上,我们为甲方提供了两套解决方法,一种是软联动,我们提供了警卫中心的软件接口,通过相应的API函数向上级BA的管理系统通过局域网传送报警信息。另外一种是硬联动,通过型号为DSR32的32路继电器输出模块将报警信息通过触点连接至BA系统的DI采集板上,一台DS7400XI主机(4.0版本下)可以连接4个DSR32继电器输出模块,在该系统中实现一对一的联动,由上级BA系统再对采集来的联动信号进行处理。实际使用中由于硬联动方案实现比较容易,信号反应速度也较快,因此使用了该方式。     在探测器的选择上,考虑到该大楼环境比较稳定,美观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大量选用了超薄吸顶的DS936被动红外探测器。     四、总结:     该系统一共使用了3台DS7400XI主机,需要PC机提供3个串行口,因此配了一个多路串口扩充器,系统调试时曾经发生过损坏DS7412串口通讯模块的现象,经分析,是由于使用的多路串口扩充器的质量问题所致,最后换用了品牌比较好的串口扩充器便解决了问题。     在该系统的实际使用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进行一个巡更路线时巡更人员会同时触发该路线的报警防区引起误报,最后在软件中将巡更线路沿线的防区选择在巡更的一定范围时间内可以自动旁路,很好的解决了该问题。     考虑到该系统范围较大,如果采用常规的机房集中供电已不能满足要求,所以该系统的电源供应基本上都是就近集中取电,就是将电源供应器放在探测器相对集中的地点供电。     该系统由于要采用硬件联动,而当时硬件联动选用的DSR32设备只能由DS7400XI主机本身进行驱动,而不能由警卫中心软件控制,因此使用和设置上有所不便。目前的DSR32继电器模块和报警管理软件已经可以通过串行口通讯互相兼容使用,大大方便了系统的集成。

                                           来源:中国智能家居联盟

网友:
第一次遇到地震 好可怕哦

Web page: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wow power leveling  sell wow gold ffxi gil

今天下午2点45分左右,我们正在洗澡。先是篷临头摇晃起来,老公都以为是风吹的,但是紧接着又更加剧烈的摇了起来,老公才意识到是地震了。都争先恐后的从楼里往外跑,出来的时候,小区广场上已经站了好多人。这还是我头一次遇到地震啊!太可怕了 ! 更气人的是,我还是裹着浴巾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