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人帮我讲解以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是个声音信号放大器
我需要知道三个部分的作用及各个器件的作用,例如c1电容作用,第一级电路的作用

网友:
c1应该是滤波的作用吧

网友:
是的,我想要比较全面的解释。也要谢谢你

网友:
粗分析一下:
第一级:话筒前置预放。射极跟随放大、阻抗调整。
第二级:前置放大。该级放大辈数最大,故该级的输出漂移、干扰的影响也较突出。
第三级:末放。从电参数来看,也可以叫功放。该级输出可直接推动耳机甚至普通喇叭。
C1的作用:从话筒前置预放的电路来看,本MIC只能用自发电式,而不适合用有源类型。例如,可以用动圈式话筒,但不适合用驻极体话筒。这样分析后就很容易发现:C1的作用是
消除(隔断)MIC对跟随器的直流工作点的影响,同时传递MIC的音频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第二级据说好像有滤波的功能,能过滤600hz以上的信号,请问是怎么工作的。另外勿怪我贪婪,能不能帮我讲解一下c1~c4,r1~r10的作用。能讲多少讲多少,谢谢了

网友:
第二级的同相输入电路是有滤波功能的。根据参数你应该很容易算出滤波的频率点。
C1告诉你了。C2是吸收第二级的电噪音或高频干扰,但这部分设计的我感觉不好。C3就是第二级的同相输入路波器件之一。C4主要是吸收感性负载产生的反电动势,也可以理解为改善负载特性。

网友:
一般来说,对这个电路,如果说理解有难度的话,应该是D1。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希望你还要好好学学基础知识呀。否则,工作有难度。更不要说设计自己的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您的回答。我不是电子专业的,不过以前学过。这段时间要做个东西,这个图能看懂些,但是不太把握。我前几天问的一个老师d1的作用,他也讲不太清,您能不能帮我讲一下

网友:
简单地说,D1是用来消除漂移的。这部分设计的是不理想的。我分析,原电路的设计思路是:从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来看,小于约0.6V的输出往往是漂移或噪音,D1就是为了消除之而加的,目的是只让约大于0.6V的信号传到第三级。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在一本叫《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精粹》(作者:肖景和)上有。

网友:
这个电路很像我以前修过的一个定向音频放大器的电路,这个电路中D1是为了滤除来自LM358的部分直流(低频)信号的。
@早期的LM358很容易被来自电源的干扰信号影响,同时因为电路中的MIC采用的是动圈话筒,在使用中容易被敲击和电源开关以及风吹的信号干扰。这样的放大后果就是会烧毁在后级的大功率电路。D1的作用是为了后级的放大做的,意义很大。

网友:
电白的分析厉害呀

俺没看明白D1的作用。第2级的输出应是以地为中点的交流,通过D1后被切掉负半周,干嘛?用个电容隔直多好?

网友:
请问第二级如何计算出的过滤600hz以上的信号

如果我想通过变阻或变容的办法改变过滤信号的值,即加入一个或两个挡位。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二级如何计算出的过滤600hz以上的信号
如果我想通过变阻或变容的办法改变过滤信号的值,即加入一个或两个挡位。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同意,d1有滤除杂波作用

网友:
偶尔有翻到了这个帖子,针对同胞鲜猫的疑问,我再试着分析一下:
第2级的运放工作状况:
   1 、从第1级的电路可知:在工作过程中,C5后脚电平是不会低于0V的,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第2级的同相输入脚的电平是≥0V,而反脚可理解为0V,所以,第2级电路的输出电平始终不会小于0V的,理论上是0-5V的输出。
   2、第2级电路的放大倍数达510倍,这么高的放大,再加上LM358的性能不高,小于0,7V的往往是漂移电平或噪音放大后的电平,如果能把小于0.7V左右的电平去掉,不仅不会妨碍保真性能,反而能提高信噪比。
  3 、D1就是这种思路下产生的(也可能是原来没有想到放D1,而是在电路实测时,发现在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第2级的输出约有1V左右,进而加上的)。
  4、D1是如何工作的呢?从PN结的势垒特性可知:如果其外加的正向电压小于约0.7V,它中间是不会有电流通过的,也就是只有第2级的输出电平大于0.7V时,D1才能理解为通路。
这种设计的问题:为了很好地吸收高频干扰,C2的容量还是很大的,所以,D1的瞬间电流往往很大!故,DI和C2很容易损坏!不仅高频干扰被吸收了,正常的音频也受到很大的压制!所以还要有第3级功放!
那么怎么设计好呢? 我分析,简单的改动:在D1中再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另外,鲜猫的方案也是很好的。但最好在第2级输出加个负载电阻。

网友:
但4,俺搅得

电白分析的第1点,即C5后脚电平不低于0V的结论似有疑问。俺是这么看的——
1、无信号输入时,C5前脚的电平恒定(假设为Vr2),后脚由于R1、R3、R4的存在最终稳定在0V,因为不存在其他电流通路;
2、当有音频输入时,C5前脚是以Vr2为中点交流信号,而C5后脚则是以0V为中点交流信号。
故,第2级的输出也应是以0V为中点的交流,这样……D1就成半波整流器了。:o

网友:
鲜猫的电路分析能力是很出众的。随喜!
但对这个电路,你分析的不对。
我试着再给你引导分析一下:
1  从电路你应该可以看出:第1级的放大输出电压是波动的直流电,即:R2同C5的节点的电平是不会小于0V的。也就是:最小的音频信号的电压也不会小于0V。
2  电容C5对于变动的音频信号来说,是短路的。
。。。。。

网友:
电容--一般的都认为很简单,但真正能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从而推导出它的特性的则很少。
这个电路,C5是可以用电解电容的。
如果按鲜猫的分析,这个C5就不可以用电解了,就一定要用无极性电容了。
另外,提醒大家,要想分析好电路,一定要真正理解好电阻、电容、电感。。。等的工作原理,“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
我大学没有学过电,是自学的。我觉得,用兴趣学习更重要。

网友:
谢谢电白的耐心指导,不过俺还是没能转过弯来

1、R2/C5节点是波动的直流,没错,也就是通常说的直流+交流分量;
2、C5对音频信号来说是短路的,也没错,但对直流则是开路的,因此C5/R4节点只剩交流成分了,也就是通常说的“隔直”。
综上1、2得到:C5两端的电压差正好是被阻隔的直流分量。正因为如此,C5才可使用有极性的电容器。
所以结论仍然是,第2级的输入是以0为中点的纯交流,D1还是个半波整流二极管。:o

原来电白是业余电学爱好者,太好了。俺过去也是业余无线电玩出来的,不是科班,灰肠赞同兴趣决定一切的英明论断。俺通常不爱100%拷贝现成的图纸,总要修修改改加减点功能。这种“陋习”会常常造成失败,不过获得的更多,在工作中大有卑益。

网友:
鲜猫的分析不错,但关键的地方就妄断了:
“C5对音频信号来说是短路的,也没错,但对直流则是开路的”--这个说法基本对。
“因此C5/R4节点只剩交流成分了”----这个就不对了。

网友:
你的分析收到了概念的牵制。在不知不觉中带你走向了歧途。
那就再详细给你说一下吧:
1 当MIC没有任何信号的时候,R2/C5节点假设是1V,--可以吧。这时候,C5/R4节点电压是0V----这个能理解吧?
2 当音频最强时,假设R2/C5节点电压是3V---可以吧,这时候,C5/R4节点电压是2V----这个能理解吗?
只能给说这么多了。你仔细分析一下试试。

网友:
想来想去都是这么回事呀

假如无音频信号时R2/C5节点是1V的话,那么当音频最强时该节点的峰-峰值是不能超过2V的(瞬时值在0~2V之间变化),否则下半周就会出现截波失真,也就是设计错误了。
此时,C5/R4节点的瞬时电压应该在-1V~+1V之间变化,——以0为中点的纯交流。

网友:
仔细想来,鲜猫分析是对的!!
实在是抱歉,我犯了傲慢的毛病了。对不起。

网友:
哪里d话,电白的模拟电路功力显然在俺之上,俺是咋呼得多,实际做得少……

网友:
C1消除对直流工作点的影响的

网友:
试试看

一.根据输入电路的接法,使用射随隔离,而且加有C1的隔直耦合电容;可以认为这个电路的输入使用的是动圈话筒,可以按-40dBm(可折合约7mV)电平考虑,这样第一级为隔离级,其输入阻抗不会低于50k(取决于使用管子的Beta值;
二.第二级与第一级之间在仍采用RC耦合基础上,并接一个电容C3,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经粗略计算,其3dB带宽不会低于6kHz(传统电话的话音带宽为300--3400Hz),根据这个参数和输出端并接的电容数值,可以判断这是一个用于话音(而非音乐的)放大的话音放大电路;本级电压增益约为500(取决于负端反馈电路R5/R6,合50dB)左右;
三,二/三级之间采用直流耦合,D1处于正偏导通态,可以认为它的视动态阻抗为零,这个直流偏压起到前后两级的直流偏移的作用,与补偿似乎无关;
四.最后一级是小功率功率放大器,用以推动耳机或小型扬声器,0.1的电容有两个作用,其一有抑制高频分量或干扰的滤波作用,二,也可以对感性负荷作一定的匹配补偿.
五.其它:分析电路不能离开具体的应用目的,例如对各级电平的估算.
这个电路看似比较简单,但是个学习RC耦合放大器和差分放大器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所以跟着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网友:
C1的作用是隔直电容,通交流,阻直流。
第一级电路是预放作用。

网友:
28楼小媳妇很厉害

俺一直不会用db,每每看了就忘,始终不习惯用,所以成不了模拟老鬼。
关于D1处于正偏导通一说,能否再详尽地分析一哈?俺咋看都觉得第2级输出不带直流成分(假设是理想器件,运放失调不算),D1有半周是反偏的。:o

网友:
28楼小媳妇很厉害

讨论技术问题,不喜欢开玩笑。

网友:
谢谢大侠们的精彩辨析 小弟受到点益 谢

网友:
高手云集,技术层叠,论坛之幸,大家之幸;
对于这个电路,我尚处于听得糊涂,看着明白的阶段,就不妄言了。

看来最吸引人的还是技术,最有意义的还是学问。

感谢大家对彼此的帮助,希望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网友:
论坛上都是高手啊,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 看了楼上的 明白了很多 本人模拟电子太差了 没帮上忙 深感歉意 谢谢大家 教会了我很多

网友:
电源是土5伏,所以觉得D1是有问题。
为啥不直接阻、容耦合,要用单向导电的二极管?
莫非只需要信号的强度?不是单纯的保真放大。。。有可能

网友:
ok

看看,什么电路呀

网友:
高手过招,受益匪浅啊!小弟从中学到了很多模电知识

网友:
D1不是只能允许电路在正时候才能通过吗?就能滤掉负信号啊

网友:
用仿真软件搭一下电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