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简单的汇编初学者问题总结

楼主:
0 关于指令时间的问题上次有兄弟问关于 指令时间的问题,答复查看 intel 手册是一个办法。
但很多人没有那个东东吧!,所以可以用另一招,在编译时加入 /Sc

选项:
ML /Fl /Sc Kinds.asm
还有有位兄弟问过 为什么 mov ax,offset table 比 lea ax,table 速度
要快?但到底快到什么程度,恐怕也没法感性认识。下面让偶们来
看看实际效果:
首先在源文件 Kinds.asm 中敲入:
data    segment
tabledw?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start:
push  ds
sub    ax,ax
push  ax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ax,offset table
lea     ax,table

idiv    table
retf
code    ends
     end    start

保存后,控制台中敲入:
ML /Fl /Sc Kinds.asm
完成后,在同一目录下用记事本打开 Kinds.lst 文件:
0000     datasegment
0000 0000     tabledw?
0002     dataends

0000     code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0000start:
0000  10   1Epushds
0001   3   2B C0     subax,ax
0003  11   50         pushax

0004   4   B8 ---- Rmovax,data
0007   2   8E D8     movds,ax

0009   4   B8 0000 Rmovax,offset table
000C   8   8D 06 0000 R     leaax,table

0010 177+  F7 3E 0000 R     idivtable

0014  26   CB     retf
0015   codeends
endstart

可以清楚地看到 :
mov ds,ax 只需要 2个时钟周期
mov ax,offset table 需要 4个
lea ax,table 则需要 8 个
而 idiv table 更是夸张的用到了超过 177 个时钟周期。

是不是一目了然呢?呵呵!

网友:

1 debug中使用sal指令的问题[问题]
在debug里面使用A指令,输入如下代码:
***************************
MOV AX,0ABC
DEC AX
AND AX,00FFH
MOV CL,4
SAL AL,1

***************************
当输入到 sal al,1 时提示error

[回答]
shl 与 sal 作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编译的时候自动将
sal 转换成了 shl .使用sal  dubug 不识别,换成shl就搞定了。
可以把上述代码编译成 EXE 文件,然后用debug 中 u 指令查看,

结果 sal 的地方 被换成 shl。

2 看似 ''不可能'' 的汇编问题
[问题]
怎样用一条指令把BX的内容加上123,放在AX里?
[回答]
猛一看起来好像不可能,通常的做法是:
add   bx,123
mov  ax,bx
这至少要用到两条指令~~~要是mips机构的系统就好了,因为其中有
3参数指令:
addx   $1,$2,100     -----      $1=$2+100
那么没办法了么?不是的!
想一下 lea 指令 ,呵呵~~~看一下如下的指令:
lea    ax,[bx+123]
lea 取变量的偏移放入 ax 中,[] 代表变量是间接寻址,他的地址就等于[]
中的值,即 bx+123,这样就达到了题目的目的。

3 用移位指令来代替乘法指令
大家都知道可以用移位指令来做形如 2,4,8 等2的整次幂的乘法,
但是非整次幂呢?比如 乘10。其实很简单:
36 * 10 = 36 * (8 + 2) = 36 * 8 + 36 * 2
即等于:
24h * 8 + 24h * 2

接下来不用我讲了吧,这一方法也可以进一步推广。

4 察看 debug 状态寄存器

of(溢出)   df(方向)   if(中断)   sf(符号)   zf(零)   af(辅助进位)   pf(奇偶)   cf(进位)
  为一的时候
  ov(OVerflow)   dn(DowN)   ei(Enable   Interrupt)   ng(NeGtive)   zr(ZeRo)   ac(Auxiliary   Carry)   pe(Parity   Even)   cy(CarrY)
  为零的时候
  nv(Not   oVerflow)   up(UP)   di(DIsable   interrupt)   pl(PLus)   nz(Not   Zero)   na(Not   Auxiliary)   po(Parity   Odd)   nc(Not   Carry)

网友:

如果是老鸟,则随心所欲自由选择。我在这里只是给新手一些我的建议。
我一向反对新手一上来(毫无汇编编译经验)就使用汇编的集成开发环境比如
radasm之类,这样不但容易出错,而且不能真正了解编译器和连接器的底
层命令行用法。因为汇编本身编译就已经很简单了,不像C++之类有那么多
优化的东东,你再套一个花里胡哨的集成环境,对初学者岂不很累?
但我认为用一个带颜色标记的编辑器却是有必要的。
(比如简单的几句用记事本就很好,复杂的我推荐使用editplus2(别忘了要
下载汇编的语法文件。)

总的来说整个汇编环境是这样的:

16位dos程序: masm6.1x or nasm + editplus2
32位windows程序: masm32v9.0 or nasm + editplus2 + 一个资源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