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复位时间极短怎么办?是不是只能换片子了?

楼主:
各位大虾:
        小弟是新手,遇到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建议,非常感谢!
        我使用的是一款ARM7核的LPC2106,往片子里的FLASH下载程序用的是20针的H-JTAG下载线进行下载的。
        为了让系统有自动复位功能,我往片子中下载进去了一个看门狗程序,由于我没仔细计算看门狗设置的定时时间,后来发现系统由于复位时间极短而不断进行复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打算更改程序再把新程序下载进去,这时遇到个大的难题。由于系统不断的复位,导致H-JTAG进行FLASH下载时检测不到目标芯片。一旦出现复位,H-JTAG就会与处理器芯片断开连接,这样就无法再把新的程序下载进去。。。郁闷啊。。。该怎么解决呢?!
       各位大虾,急待你们的帮助,谢谢!!!

      (PS:顺便打听另一件事,哪位知道有性能比较好的工业级的USB-HUB,这个系统板子做了多块,需要多个USB接口。这几天冒着烈日在西安跑了电子市场和电脑城都没有找到稳定的合适的USB-HUB,哪位用过性能不错的USB-HUB,什么牌什么型号不妨给小弟提一下,感激不尽!!!为了自己第一个小制作,拼了!!!~SOS~)

网友:
恩,问题解决了,刚才糊弄了几下,忽忽~原来操作上还有点技巧。

原先的结果大致如下:
1.打开H-JTAG软件进行检测ARM芯片,然后启动H-Flasher,选好芯片型号,
  我一般操作的顺序是:Check---Erase--Blank---Program,这样就把程序下载进去了。
2.当看门够复位时间极短时,Check是检测不到Flash的,所以无法再。。。

后来的胡乱操作如下:
1.在启动H-Flasher,选好芯片型号后:还是先Check---Erase-----没想到这一步能把原先里面下载进去的程序擦掉了。这样再重新的操作Check---Erase--Blank---Program,这样把新的程序下载进去了。哎。。。

    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有没有好的USB-HUB,再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赞一个

自己把问题解决了,还把经验发上来。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