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频率测量的方法

楼主:
我要用模拟比较的方法 测量频率 请帮忙设计一个电路 谢谢

网友:
芯片是89c52的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
测量什么频率呢 以前有个帖子 是自制频率计的 建议你参考一下 不然你可以到网上找找

网友:
测量电压频率的 需用电压互感器 低通滤波器 电压比较器 最后用89c52单片机测量 可是画不出电路图

网友:
你找找那个帖子吧 上面电路图都有的

网友:
我找了 但是没有找到 望给个链接   谢谢了

网友:
急求电路图 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前提:如果是50Hz电源的频率高精度测试

看你前后五个帖子,也没有明确测试对象和测试要求。要求不明确,是搞任何设计的兵家大忌。
不同频率的惯用测试方法(技巧)是有区别的。如果是电源50Hz,那么必须清楚一些关键要求才能真正开展具体的:例如精度和测试稳定度这些关键参数。不同的要求设计结果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甚至采用截然不同的设计结构。
假设是低频信号的高精度频率测试,通常是通过测试信号周期,然后进行运算来得到频率的,单片机的作用集中在测试控制和测试计算显示上,很重要但不是问题的核心。
这里有两个要注意的环节,一个是被测信号的转换,例如利用过零电路整形,得到可测试对象;第二个是时间(频率)基准源,例如晶振,甚至是高稳定、高精度的晶振。
如果是低精度测试,那么就可以直接以MCU为核心展开的设计等其他方法了。

网友:
用一个降压变压器的一次侧接入电网,二次侧(低压绕组)半波整流,让脉动电流通过微分电路MCU测试时间周期内的计数值

网友:
电力工频(周波)测量

这个单位(www.time-freq.com)有工频频率计。可参考。

网友:
在网上找把  我也找了很多才得到些资料 自己再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