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90求助

楼主:
可以显示,也有中断就是读不出键值!请问是什么原因,以前是正常的,程序也没有改过
  if(!key_INT)
{
  key=ZLG7290_GetKey();           //读出的值始终是0x00;

网友:
if(!key_INT) 是查询中断标志吗?把 key=ZLG7290_GetKey();放在中断服务里试一下。

网友:
单步调试发现在读7290寄存器01中的键值时调用IRcvStr(zlg7290,1,&rece,1);函数
但在SendByte(suba);时无应答所以始终取不到键值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明确。
  if(!key_INT)
{
  key=ZLG7290_GetKey();
是在什么位置?你是怎样调试的?在 key=ZLG7290_GetKey();   后打断点,可以执行到断点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主函数循环里面一直查询KEY_INT,如果有中断则 调用key=ZLG7290_GetKey();
可以运行到断点,只是取不到键值。

问题出在调用IRcvStr(zlg7290,1,&rece,1); 时
********************************************************************/
bit IRcv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u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在发送器件子地址时ack=0;没有应答所以直接返回,取不到键值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排除硬件原因后,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时序不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软件没问题,刚查了下,是硬件上的问题,新的系统板上晶振是12.000MHz,以前用的是11.0592问题可能就在这,等会我换个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