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芯片的散热方案

楼主:
利用金属底壳,加垫MAP软性硅胶导热片达到散热效果。
原来大家使用导热硅脂作为导热材料的很多:
当今的电子产品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功耗不断增大;另一方面产品越来越轻、薄、短。这就使得产品的散热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很多电子产品散热往往是制约着产品可靠性的一个关键。现在可选择使用MAP软性硅胶导热片:

MAP软性导热硅胶片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是片状材料,可根据发热功率器件的大小及形状任意裁切,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绝缘特性,其作用就是填充发热功率器件与散热器之间间隙,在大部分电子设备中有绝缘要求都可以使用。 又其特别柔软,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增加导热面积,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特别是在无风扇散热设计中,因软性硅胶导热片导热好,绝缘强,有一定的弹性,厚度可选用,利用软性硅胶导热片将热量由内而外导到产品外壳,通过金属外壳散热,不但大大增加了散热面积,且暴露在外界自然空气对流中,从而达到很好的散热目的。
软性硅胶导热片具有一定的自粘性,同时很富有弹性,这样可做到无须另外固定,装配简单,效果很好!
散热可以那么简单,一贴即可!
许多的厂家内部的芯片的散热方式是在芯片上涂导热硅脂,加散热器,通过散热风扇采用主动散热的方式。

随着芯片厂家提供的芯片更高程度的集成,客户对产品外型的尺寸小形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散热方案:
内部空间的减小,取消散热风扇,选用被动散热方式,外壳选用散热很好的金属材料,用被动式的散热方式,不使用散热风扇,少了风扇电源系统,减轻了供电负荷,降低了其本身所产生的热量、噪音,同时能达到密封带来的好处:防尘、防潮。这也是符合现代电子产品朝薄、轻、小发展趋势。
现在产品的散热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原来的产品虽然有风扇,但热量始终是在产品内部交换。通过这种方式之后,热量由内而外被真正传递到金属壳上,大大增加了散热面积,而且是在暴露在外部空气的对流中,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散热效果。
另外,用金属外壳来作散热器,减少了散热器和散热风扇系统这一块,综合成本也大大的降低

网友:
Re: [下载] 大功率芯片的散热方案

导热硅胶垫片是一种空隙填充导热绝缘材料,材料本体具有微粘性,推荐用于低应力用途。具有很强的形状适应性,使其能填满发热器件与散热器件或发热线路板与金属底架的空气间隙,提高热传导效率。良好的压缩和延展性,使用于许多表面纹理多变以及表面之间空间不均匀场合,提高导热效率的同时,也起到了防震保护作用。导热硅胶垫片是一种低应力柔性导热材料,具有绝缘、高导热、防震、阻燃等功能,对发热体表面进行填充,起到良好的导热作用,同时可以有效地防止发热器件的损伤和老化,可以有效地延长使用寿命,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
Re: [下载] 大功率芯片的散热方案

请问可不可以用到电脑的CPU上,效果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