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帮忙讲解以下电路

楼主:
将双向二级管DN101输出级与稳压电路断开通电后量测DN101阴级输出级出来的电压为输入电压两倍24V,可以判断由PWM控制U101及开关管Q1,C10,双向二级管DN101组成倍压电路,但不清楚它的具体工作原理,求救好知人士解答,小第不甚感激.

网友:
同上

付上电路图

网友:
电路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U101控制Q1不停的开关,把输入的12V直流电,变成高频高压的信号,然后经DN101的半波整流及后边的滤波,就变成了所需的电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大家继续探讨!

网友:
回复 网友A:

DN101应该不只是整流作用,因为经过开关管过来以后的是一个平均值为5V的开关信号,它应该与电容C10组成倍压电路,但具体是怎样形成倍压的还请大家一起探讨.有兴趣的请及时发表议论呀!

网友:
看不清图

网友:
理解倍压电路的关键在"记忆"元件及其工作过程

倍压电路的理解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必须有对应的"记忆-储能"元件.
这里的关键之一在C111和DN102(右半部分)这是一个嵌位电路,它是提供负压的关键,也是左边15V(开路-轻载时为24V)输出的一部分.在开关管导通期间,以小时间常数充电至有12V;
第二个:在这个电路中作为续流开关的SD101将开关管[截止期间]的集电极C瞬间接地时.又以小时间常数在C110上充电约12V.
这样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对倍压电路来说就是串接的两个"电池"输入了,这就实现了倍压.

网友:
回复xiaoxif,thanks!

谢谢指点,分析的非常有条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