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电高手帮作文氏桥电路题目

楼主(2008-05-11):
求模电高手帮作文氏桥电路题目
作文
电路

楼主:
怎么没人应呀

网友:
答:怎么没人应呀
你问什么呀?
猜着看,你是要问频率如何计算?四个电路中,2)是常用的,至于其它三个是不常用,还就是错的,没捉摸:通常串接电容/电阻和并联的电容电阻取相同的数值(R和C),这时,振荡角频率
ω0=1/ RC,此外还有一些细节,如减小失真,提高稳定性等.
冒失地再问个问题,你咋不看看书呢?

网友A:
哦
楼上的教训的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