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上的几个标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100-240V交流电压,50/60hz可用 最大1.7A
24v--2.9A  内正外负
下面是一些标准
雷电的表示防雷击
在屋内使用
其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知道了一个是 用前 阅读 说明书  人 代表 医疗IEC60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