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为直流的稳压电源

楼主:
在输入电压220V、50Hz、电压变化范围+15%~-15%条件下;
a、 输出电压可调范围:+3V~+15V;
b、 最大输出电流:2A;
c、 电压调整率≤0.2%(输入电压变化范围+15%~-15%下,满载);
d、 负载调整率≤1%
e、 纹波电压(峰-峰值)≤5mV(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f、 具有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
注:不能用集成芯片,只能用功放、运放等

网友:
LZ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现成的芯片 为什么不用
制造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当然知道,一个芯片就几块钱吗!
老师挺高难度,规定不准用,这样可以检查个人基础知识是否扎实。

网友:
:Q :Q :Q 那真要命的!设计一个电路图,一些功放管没有卖,好不容易焊好电路图,又达不到效果。
不得以:L 才求救。

网友:
仿照  芯片内部电路

网友:
楼主,你应该很理解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你能给我详细讲讲吗?我最近也在做电路,但是不知道怎样计算和分析,在网上搜了一下,但是讲得很模糊没有实例,所以麻烦你赐教一下!如果有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
哈哈,要是任何集成电路和模块都不准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