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转换电路,问题出在哪???

楼主:
这是一个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在RZ2选通,RZ1 不焊的时候,接入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可实际XOA得不到电流,请高手分析下,错误在哪??

新建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RZ1不焊时,运放U16B的正端输入电压小于负端输入,OP放大U16B输出端为低电平,驱动管T1截止,XOA将无法得到所需要的电流.
当RZ1焊接时,OP放大U16A输出电压通过RZ1,RZ2,PR1,R246,R234分压电压大于负端电压,引起运放U16B处于正反馈,驱动管深度饱和,给XOA提供电流.

网友:
楼上是说这个RZ1 把焊是无法实现电压电流转换功能???
而RZ1 焊接时,RZ2是不焊的,而且即使焊了,直接也被短路了,更没有电压电流转换功能了

网友:
信号的反射问题

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时,若遇到阻抗不连续的情况,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现象.
我想知道信号是怎样反射的,为什么在阻抗不匹配时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有哪些解决措施?
:(

网友:
电流是要有回路的

XOA只是一个点,怎么会有电流,能把这个电流源的负载画上去吗?

网友:
AAAAAAAAAAA

看看,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