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工作原理

楼主:
调制解调器由发送、接收、控制、接口、操纵面板及电源等部分组成。数据终端设备以二进制串行信号形式提供发送的数据,经接口转换为内部逻辑电平送入发送部分,经调制电路调制成线路要求的信号向线路发送。接收部分接收来自线路的信号,经滤波、反调制、电平转换后还原成数字信号送入数字终端设备。
  电话线可以使通信的双方在相距几千公里的地方相互通话,是由于在每隔一定距离都设有中继放大设备,保证话音清晰。在这些设备上若再配置Modem,则能通电话的地方就可传输数据。一般电话线路的话音带宽在300~3400Hz 范围,用它传送数字信号,其信号频率也必须在该范围。常用的调制方法有三种:频移键控(FSK)、相移键控(PSK) 、相位幅度调制(PAM)。
  数模转换的调制方法也有三种1)频移键控(FSK)。用特殊的音频范围来区别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如调频ModemBell-103型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二进制逻辑被指定的专用频率是:发送,信号逻辑0、频率1070Hz,信号逻辑1、频率1270Hz;接收,信号逻辑0、频率20 25Hz,信号逻辑1、频率2225Hz。(2)相移键控(PSK),高速的Modem常用四相制,八相制,而四相制是用四个不同的相位表示00、01、10、11四个二进制数,如调相ModemBell-212A型。该技术可以使300bps的Modem传送600bps的信息,因此在不提高线路调制速率仅提高信号传输速率时很有意义,但控制复杂,成本较高,八相制更复杂。(3)相位幅度调制(PAM),为了尽量提高传输速率,不提高调制速率,采用相位调制和幅度调制结合的方法。它可用16个不同的相位和幅度电平,使1200bps的Modem传送19200bps的数据信号。
  调制解调器通电后,通常先进入挂机方式,通过电话拨号拨通线路后进入通话方式,最后通过Modem的"握手" 过程进入联机方式。
  调制解调器与计算机连接是数据电路通信设备DCE(Data Circutterminating Equipment)与数据终端设备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之间的接口问题。DCE与DTE之间的接口是计算机网络使用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一个通信站总要包括DCE与DTE,因此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接口,特别是对公用数据网有重要的意义。数据终端设备DTE是产生数字信号的数据源或接收数字信号的数据宿,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像计算机终端、打印机、传真机等就是DTE。将数据终端设备DTE与模拟信道连接起来的设备就叫数据电路通信设备DCE,像Modem就是DCE。DTE与DCE之间的连接标准有CCITTV.10/X.26,与EIARS-423-A兼容,是一种半平衡电气特性接口
  普通的Modem通常都是通过RS-232C串行口信号线与计算机连接。(RS本是RecommendStandard的缩写),它于1969年被国际组织认可。RS-232的定义包括电气特性(如电压值)、机械特性(如接头形状)及功能特性(如脚位信号)等。它允许一个发送设备连接到一个接收设备以传送资料;其原始规范的最大传输速度为20Kbps,但事实上,现在的应用早已远超过这个速度范围。RS-232可说是相当简单的一种通信标准,若不使用硬件流控,则最少只需利用三根信号线,便可做到全双工的传输作业。RS-232的电气特性是属于非平衡传输方式,抗干扰能力较弱,故传输距离较短,约为15米左右而已。
RS-232C串行口信号分为三类:传送信号、联络信号和地线。
(1)传送信号:指TXD(发送数据信号线)和RXD(接收数据信号线)。经由TXD传送和RXD接收的信息格式为:一个传送单位(字节)由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组成。
(2)联络信号:指RTS、CTS、DTR、DSR、DCD和RI六个信号,各自功能为: RTS(请求传送),是PC向MODEM发出的联络信号。高电平表示PC机请求向MODEM传送数据CTS(清除发送),是MODEM向PC机发出的联络信号。高电平表示MODEM响应PC发出的RTS信号,且准备向远程MODEM发送数据。
DTR(数据终端就绪),是PC向MODEM发出的联络信号。高电屏表示PC机处于就绪状态,本地MODEM 和远程MODEM之间可以建立通信信道。若为低电屏,则强迫MODEM终止通信DSR(数据装置就绪),是MODEM向PC机发出的联络信号。它指出本地MODEM的工作状态,高电平表示 MODEM没有处于测试通话状态,可以和远程MODEM建立通道。DCD(传送检测),是MODEM向PC发出的状态信号。高电平表示本地DCE接收到远程MODEM发来的载波信号。
RI(振铃指示),是MODEM向PC发出的状态信号,高电平表示本地MODEM收到远程MODEM发来的振铃信号。
(3)地线信号(GND),为相连的PC和MODEM提供同一电势参考点。56K高速Modem是1997年才开始上市的拨号高速调制解调器,它的传输速率之所以能有高于传统电话线路上33.6Kbps的极限速率,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全不同于33.6K的调制解调技术,其工件原理和使用要求与33.6 K高速Modem相比也有一定的区别。
http://www.szmodem.com